[硬件] 请问电脑屏幕出现拖影

楼主(2021-01-07):
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屏幕,出现拖影,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主板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屏幕问题了。老化了?

网友B:
先换根线试试,不一定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C:
换根线。大多数为线材问题,成本低先换了看看

网友D:
换根VGA的线吧。。。

网友E:
显示器,数据线,显卡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排查法。

网友F:
线的问题,插拔几次就好了,触点氧化了。

网友G:
如果换了线仍是这样可能就是显示器问题了,一般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幕问题了。老化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根线试试,不一定是显示器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根线。大多数为线材问题,成本低先换了看看

莫名其妙的又好了,真是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根VGA的线吧。。。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数据线,显卡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排查法。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的问题,插拔几次就好了,触点氧化了。

我刚才又重新插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了线仍是这样可能就是显示器问题了,一般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目前已经自己恢复正常了

网友:
VGA线的问题

网友H:
看看你的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有没有DVI接口,都有的话换一根DVI线效果会比VGA线好很多的。

网友I:
驱动板连接屏线上锈,清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你的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有没有DVI接口,都有的话换一根DVI线效果会比VGA线好很多的。 ...

唉,公司老叽了,我也懒得管,如果是好搞的话,我就搞一下,不好搞的话就算了,随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驱动板连接屏线上锈,清理一下就好了

这个搞起来太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