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ATX电源改可调,外接19.6V辅助电源和风扇温控调速。

楼主(2021-01-07):
买的12V模块,然后改次级的431下拉电阻,改电压到19.6V,给ATX电源外接供电,以及表头。
风扇再通过一个温控电路,三极管加稳压管的。可以自动调解风扇转数。

特别注意稳压管的V数,和输入电压,风扇启动电压有关。

楼主:
稳压管用了11v的,这样风扇电压就是19.6-11-0.7=8v。
三极管用D882,加个散热片。

基本上风扇要耗掉2-2.5W的功率。

楼主:
ATX电源外接供电,以及表头,加起来没有多少MA,大概50-60MA

网友A:
atx还需要外接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还需要外接辅助电源?

不需要。,12V,5V还能解风扇和表头呢。

网友B:
atx本身的辅助电源,电压高的那一组,能提供电流好像比较小。

楼主(2023-04-25):
引用 网友B:
atx本身的辅助电源,电压高的那一组,能提供电流好像比较小。

高的那组,电流太小,风扇驱动危险,,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