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线路由器用一个双极化天线 还是两个单极化天线

楼主(2021-01-07):
最近要改一下路由器天线做桥接 选天线时遇到了难处 路由器有两根2.4g天线 图片上左边是单极化天线,输出一根馈线。图片右边是双极化天线,输出两根馈线。 路由器的天线接两个单极化平板天线好 还是接一个双极化天线好呢

网友A:
只要天线设计制作工艺好,接一个双极化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天线设计制作工艺好,接一个双极化的就行。

那是不是接单独两个天线信号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