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车子手刹太松了,自己动手调整一下

楼主(2021-01-07):
(图片)

网友A:
老车,修理厂调过几次了,不知道是否还能调?

网友:
要换手刹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车,修理厂调过几次了,不知道是否还能调?

可以,实在不行换一下,机械手刹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在不行换一下,机械手刹也不贵

呃,这样啊。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后轮刹车片,是不是后刹车片太薄了

网友C:
大部分车辆 的手刹有自动补偿多功能,不必拆开调节手刹拉把处的螺母。自己的手刹太松可以先试试,没效果再拆来调整。方法:车辆启动状态下,挂空挡放下手刹,用力踩个4-5脚刹车,每次都要用力踩到最底,这样手刹就自动恢复成出3挡拉紧状态了。

网友(2022-08-20):
这个办法好,谢谢分享,我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车辆 的手刹有自动补偿多功能,不必拆开调节手刹拉把处的螺母。自己的手刹太松可以先试试,没效果再 ...

这个要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马克一下,收藏备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都能自己修,厉害

网友:
时间久了,手刷线没弹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