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求教这个金士顿SSS6677主控如何重新量产

楼主(2021-01-07):
这个1G金士顿优盘主控是SSS 6677,量产的时候中途中断了,导致现在插到电脑上去都没反应了,以前听说短接flash哪两个脚可以重新量产,但不知道短接哪里,求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按照楼下说的,短接29脚和30脚,还是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按照网上说的短接16脚和17脚也不行,设备管理器里根本检测不到新硬件,量产工具也毫无反应,难道是主控烧了?

网友A:
用镊子短接闪存29、30脚,再插入电脑,识别后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闪存29、30脚,再插入电脑,识别后松开

谢谢,我试试,网上有说短接16,17脚,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B:
直接短接量产就行了,如果闪存是BGA的,短接主控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量产就行了,如果闪存是BGA的,短接主控引脚

短接了,不行,指示灯不亮,量产工具毫无反应,主控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了,不行,指示灯不亮,量产工具毫无反应,主控烧了?

怎么弄的?不会是上电之后短接吧? 这要上电之前就短接的,先打开量产工具,保持短接状态插入电脑,等识别了,松开点击量产工具的开始按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的?不会是上电之后短接吧? 这要上电之前就短接的,先打开量产工具,保持短接状态插入电脑,等识 ...

上电前上电后都试过了,指示灯都没亮,电脑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插其它优盘就正常
这优盘我上次量产中途不小心电脑重启了才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前上电后都试过了,指示灯都没亮,电脑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插其它优盘就正常
这优盘我上次量产中途不小 ...

短接的针脚换一下试试,那几个表面写着000的零欧电阻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