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发现了一个保存相当好的硬盘加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1-01-07):
家里发现一块东芝硬盘,不记得哪个笔记本拆机的。这么长时间。外观如新。嘎嘎亮。于是买了个绿联的硬盘盒。

.

楼主:
后悔当时应该多买点斐讯H1。可插拔C口还就十几块钱,带线哦

网友:
10年的,也不是很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悔当时应该多买点斐讯H1。可插拔C口还就十几块钱,带线哦

我前段时间买了2个,一共45元

网友A:
大锅,,东芝是toshiba,,,这个是hitachi,,,日立。

网友B:
见过日立的玻璃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锅,,东芝是toshiba,,,这个是hitachi,,,日立。

哈哈哈,不好意思 大家 说错了 谢谢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过日立的玻璃盘

IBM当年的遗产之一,技术领先得一B,广告宣传好得一B,实际一用就MMP了
不过我还有块80G的IBM硬盘,貌似一切正常,可能只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IBM当年的遗产之一,技术领先得一B,广告宣传好得一B,实际一用就MMP了
不过我还有块80G的IBM硬盘,貌似 ...

故障率高到ibm都受不了了

网友D:
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日立的硬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日立的硬盘么。。。。。

哈哈哈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悔当时应该多买点斐讯H1。可插拔C口还就十几块钱,带线哦

是啊。现在贵了。查了下某鱼25块。

网友:
斐讯H1,17块的买了2个现在没的卖了便宜的都24块外观不怎么好

网友:
日立的笔记本盘,80G的我还有一块在使用,用在以前的G41板子上,一切正常,貌似使用时间有好4万多小时了。虽然速度慢了点,但还没有坏道,用硬盘扫描工具基本是良好和正常,也没有敲盘的现象。。。。

网友:
我有100g 7 200转,一般usb3 带不动

网友:
斐讯的硬盘盒拼多多上还有,前段时间还买了一个,挺好用的。不过成色好像没有论坛商家卖的那一批好,颜色也只有白色了,我其实蛮想买黑色。

网友:
现在新的西数500G笔记本黑盘还三百左右呢~

网友:
还好是日立的,不是被收购后那个HGST的

网友:
是玻璃盘吧,真是很新

网友:
日立玻璃盘,这个盘挺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