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FC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21-01-07):
一台日版初代SFC独立声卡版,RF正常,网上买的AV线接电视显示PAL黑白有时跳动,有时又显示NTSC画面有颜色,有时会不居中,并且有白影,哪位知道是线的问题还是电视制式问题,还是游戏机问题

网友A:
多半是机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机子问题,

但是RF射频正常,难道射频不是从AV哪里过来的吗

网友:
估计是信号幅度不匹配,否则RF不会正常。

日式机子,输出的PAL一般是60HZ的,不是国内的PAL50,所以画面会扁一些。

网友:
老机输出的PAL只是PAL 60 ,  彩色之外其实还是NTSC, 这种制式是不标准的

网友:
换全制式的CRT电视就能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机子问题,

确实机子问题,换了4个电容,好了,应该是RGB每种颜色一个电容,换了以后颜色真清晰,如果画面不清晰或者有重影也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机子问题,换了4个电容,好了,应该是RGB每种颜色一个电容,换了以后颜色真清晰,如果画面不清晰或者 ...

哪里电容问题啊?有照片不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确实机子问题,换了4个电容,好了,应该是RGB每种颜色一个电容,换了以后颜色真清晰,如果画面不清晰或者 ...

这机子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出RGB信号到彩监上
如果是就捡到宝了,用SONY特丽珑彩监玩,贼享受

楼主(2021-07-08):
引用 网友B:
哪里电容问题啊?有照片不

就是视频接口后面,4个挨着的

网友(2023-07-24):
RGB耦合电容失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