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枚强光手电,完美修好 !

楼主(2021-01-07):
拆两枚强光手电,完美修好 !
两枚早期的手电 ,都不亮了,正好有空,维修一下 。。。

之前都说这种铜压环,铜柱不错 ,入手的。。。

维修思路,看看是开关坏了,还是灯头坏了。。。

先测试灯头,没亮 。。。看来就是灯头的故障了。

经过多次查找,故障原因是灯板和外壳断路 。。。
直接焊上 。

这次直接测试,点亮了灯头 。。。
修好一枚 。

维修第二枚手电。

先拆开 。

测试灯头 。。。

直接通电就亮了 。

测试开关部分 ,断路。

压实了后面的铜环 ,可以导通 。

后面的胶堵坏了,直接找出来一个换上 。

更换好 ,直接点亮 。

这样两支手电都维修完 。。。
接触不良的故障是通病啊 ,灯珠和控制板还真寿命长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以前手上一堆强光手电,但是老实说都不是太满意,主要用在夜钓上,前阵子看了坛友卖的SS40,连26650一起才60,就入了一支,到手才知道强光手电的定义,远照300m轻轻松松!夜钓同好也不少人去入了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手上一堆强光手电,但是老实说都不是太满意,主要用在夜钓上,前阵子看了坛友卖的SS40,连26650一起才60,就 ...

SS40有链接么?也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40有链接么?也想看看

坛里搜SST40就能找到!

网友:
1W LED花费1.7W功率点亮,效率有点低。

网友:
第一个好些,没记错的话,是合金光杯,铜实心仓。第二个塑料光杯,铝灯仓没有螺纹,无法直接和筒身接触,散热不好。

网友:
只有在这里才能分享你的喜悦,我们知道你做了什么。

网友:
顺便把反向开关也改了,用边长8点5毫米6脚自锁按动开关,加汽水瓶盖等剪裁成垫片,做一个正向轻触开关,轻按选择档位,重按到底锁定点亮,缺点比反向开关高,导致电池仓变短一点,无法用凸头保护板电池。

网友:
我想买个HXP70试试

网友:
电源不错,手电也不错,通通打包过来。。。。

网友:
都看上那电源了维修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