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ORICO奥睿科 电小度插排[NBI-5A-18]奥睿科拆解 插排评测

楼主(2021-01-07):
今年初在某电商自营店购得,1.8米才三十块钱按照惯例,自用的此类产品要拆开看看才安心

灰白配色,个人很喜欢的外观

细节:划痕是拆包装前就有的,,可能是工厂测试时候留下的吧

此插排只在正面有印刷的奥睿科图标,而注塑模具没有任何厂商信息,可能是贴牌的

入线处的盖子可以单独打开,和不带线的产品共用模具以节约成本
通体使用三角螺丝

10个螺丝卸下即可移除后壳,顺带一提这货没有保修贴

焊点还是比较饱满的,一体铜排厚度0.5㎜,宽度如图
零线的铜条会往外弯且无法手动归位,靠后壳的固定柱顶着才能正常与插头接触
是通病还是个例?只有厂家知道

用可调电源测试
设定为10A恒流,半小时后 焊接处与导线本体均无明显温升,铜排稍微温热,问题不大

细节 LED引脚有套管

这价位能有五位分控,外观、做工也还凑合,可以了
简评完毕

网友:
地线与火线垂直距离<5mm,>5A电流要看与插头接触位置温升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可以用可调电源来测试排插的耐流耐热测试。这样小电压大电流测试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可以用可调电源来测试排插的耐流耐热测试。这样小电压大电流测试靠谱吗? ...

作纯电阻,P=I²R,跟电压没关系

不过楼主测试有问题,电流只经过一根线。实际应用中L、N线都有负载电流,总发热量是翻倍的

网友:
两根毛刺,
间距又那么小,

网友:
大厂产品啊 起码也是18K金的吧

网友:
奥睿科插排估计是代工的,带USB电路插排的电路应该是奥睿科生产的。

网友(2021-11-06):
不错的呀,与一体铜无缘,有机会再撸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