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天冷换Iphone 6和华为P9手机电池

楼主(2021-01-07):
今年少有的遇到很冷的天,中午气温都在零度以下。今天集中帮同事的2台手机换电池,都是备用机,放单位用于体温打卡,学习强国等业务简单记录一下。
Iphone 6

拆卸盖板,先断电

外侧的电池易拉胶三分之二没拉出,塑料片沾了点酒精划开

京东上购买的倍思(Baseus)苹果6电池大2200毫安

鄙视,连电池易拉胶都不配

安上电池先试机

锁回盖板

华为P9电池微鼓,卡托去掉底部螺丝取下金属后盖很轻松就取下

大多华为的电池都是用双面胶的,塑料片撬缝,沾酒精划开

前几天就拆了,螺丝盖板胶带覆盖

新电池

给的双面胶太宽,怕下回难拆。用窄的3M双面胶,以前贴触摸屏的。

电池排线长了一点

锁盖板

锁底部螺丝

网友A:
嗯,知道屏幕螺丝得对位安装,乱了搞不好就废了。
苹果嘛爱惜点用个品牌电池,华为嘛随便搞一个凑活着用,嘿嘿,巴适得板。

网友B:
华为就算了,都是杂牌电池来的

网友C:
今天零下十几度,室外手机直接充不上电。。。。

网友D:
不错,比较娴熟

网友E:
华为的那个8180mah?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华为的那个8180mah?

虚标,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虚标,你说呢?

核能 哈哈 续表严重,难道是石墨烯已经进入实用阶段

网友:
最好用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绿色版,看看换的电池有没有变化温度值,没有的话一般是副厂兼容保护板没温度探头,原厂有温度探头。

网友G: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唉炮7指纹能断了,还是国产好换

网友:
我这零下27度。

网友H:
额定3.82V的电池能跟3.85V的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定3.82V的电池能跟3.85V的通用吗???

标识正确的话,用更高截止电压的电池最多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知道屏幕螺丝得对位安装,乱了搞不好就废了。
苹果嘛爱惜点用个品牌电池,华为嘛随便搞一个凑活着用, ...

没考虑这么多,同事自己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就算了,都是杂牌电池来的

最安慰还是买品牌的电芯自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零下十几度,室外手机直接充不上电。。。。

放衣服里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比较娴熟

拆的手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唉炮7指纹能断了,还是国产好换

首次拆都比较麻烦些

楼主:
听说都要贴个暖宝宝才能用

网友:
怎么判断电池该换了?一天一充?循环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