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2转速比标注的低

楼主(2021-01-07):
分别在两个商家那里各入了一把5282,上手就感觉转速不一样,今天转速仪回来分别测了一下,转速都比标注的低了80转,140转。反倒是牧田XP07的比标注的高了40转。

楼主:
用的这款转速仪,不知精度靠不靠谱

网友A:
新旧、电池电量、润滑油粘稠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电池电量、润滑油粘稠都有影响

只用一个电池测的,转速低那台测完拔电池下来给另一台测,另一台照样比它高。测了好几次。话说新机的润滑油不应该是粘稠度基本一样的吗?不解

网友B:
测过5289,2a电池和5a电池转速不一样,2a的最高才能到3900多,我用是机械测速仪,

网友:
幸好测的不是威绿,不然还得倒贴一口老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这款转速仪,不知精度靠不靠谱

优利德UT372算目前国产最高端的非接触式激光转速表了(价格四百多元,我买的UT371都是3百多元,372比371多了USB接口),高精度的转速表了,当然靠谱。至于你测试的电钻转速和厂家之间标称的误差,相差几十转一百转是很正常的,在合格范围内的!不必纠结于此。

我自己用的是优利德UT3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372算目前国产最高端的非接触式激光转速表了(价格四百多元,我买的UT371都是3百多元,372比371多 ...

嗯,你说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过5289,2a电池和5a电池转速不一样,2a的最高才能到3900多,我用是机械测速仪, ...

电池不同容量,不止是5289转速不一样,5282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372算目前国产最高端的非接触式激光转速表了(价格四百多元,我买的UT371都是3百多元,372比371多 ...

这边没有背光灯,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改过背光

网友:
无刷电机有个KV值,玩模型的都知道。
转速和电池电压也有关系,当频率固定的时候。
一样的调速器输出,电压高低和转速成正比。
单节锂电池满电4.2,50%电压3.8,低电3.3,这个充满没有对转速影响挺大的。
所以满电和半电对比的时候,转速就会下降10%,低压的时候转速下降2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不同容量,不止是5289转速不一样,5282也是

容量大的电池,电池内阻小。
放电能力强,在大电流情况下,实际无刷电机调速器输入的电压会比小容量电池高一些。
其实电池内阻也是一个分压电阻,如果电池组内阻有100毫欧,那么在轻载10A电流下面,实际输出电压会降低1V。
如果加厚电池,什么都不变,电芯一样,内阻就会减半,只有50毫欧,那么轻载10a电流下,输出电压只会降低0.5v。

厚电电压也降低慢一些,薄电掉电快。
放电过程中区别更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边没有背光灯,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改过背光

我以前也有加背光灯的想法,但是这个空间很有限,不好改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有加背光灯的想法,但是这个空间很有限,不好改放弃了。

嗯,这样看来只好作罢了。

网友(2021-09-15):
这么摇钻头 明显感觉夹头整体都有点晃动  你们的机子也这样么
我是5282 钻夹头是紧的 我用起子拧了下夹头里的锁紧螺丝 拧不动

网友:
因为采购的无刷电机不同生产商 所以有轻微的转速差别
例如有些无刷电机喜欢用0.8mm的铜丝绕线 有些用0.85mm
还有就是无刷转子里面的磁铁不同 导致有个体差异
有些无刷转子做动平衡 会削走一部分 也有影响

网友D:
日本标18,大有标20,日本标5.0,大有标5.2。你是说他虚标,却又很勉强达到。大家推荐大有本质上是因为性价比。德伟钻,批套装1400百元,就推荐德伟,比下去单钻4300元垫底的博世旗舰,收割中国人多少年,多少崇洋媚外的人。送出去多少智商税,你干一年,它们几分钟就能生产12台顶你一年工资。哪怕你有14亿人,几百万人贴牌智商税就能顶你14亿。偏偏就有人,会带有特殊情感,什么样的价格都去捧。现在大量评测米沃奇钻批碾压所有进口品牌,本来两个价格差距不大,被恶炒飞起好几年才休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标18,大有标20,日本标5.0,大有标5.2。你是说他虚标,却又很勉强达到。大家推荐大有本质上是因为性价 ...

大有的机器,5282在进口品牌的测试中也不落下风的,到是博世,哈哈哈,和麦太堡简直是两个烂兄弟,大部份都是队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标18,大有标20,日本标5.0,大有标5.2。你是说他虚标,却又很勉强达到。大家推荐大有本质上是因为性价 ...

得伟米沃奇,机器其实价格还算可以,就是电池价格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