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东芝Q300坏了修不了,拟购买ssd固态硬盘

楼主(2021-01-07):
我的东芝Q300的SSD固态硬盘,主控为TC58NC1000GSB-00 的坏了,电脑不能识别。在网上询问了许多大神级专家,大部分认为无法开卡,修不了了。
为此本人发帖至大神们:
1、如果有哪位大神能修,我可以给适当的经济补偿并表示感谢。
2、实在修不了了,请大神推荐几款固态硬盘,首要条件是主控芯片比较好开卡,坏了好修,其它参数做到优良就行。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这玩意哪那么容易坏,不用考虑好不好维修的问题,坏了送售后,过保了拆颗粒就是了...

网友:
好开卡的大牌那只有铠侠rc10了,三星闪迪英睿达都没洗,要不然就买台电七彩虹之类的

网友A:
为什么要开卡,直接买个质保长的,不行吗
三星860evo  500G,报修5年

网友B:
  第一代 第二代 东芝Q  现在很便宜 质量无敌  ……

特别是第一代 GCST  T颗粒 , 二代  GCSB  A颗粒 质量下降一点  ……

三代开始就是垃圾  ……

网友C:
现在买谁家的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开卡,直接买个质保长的,不行吗
三星860evo  500G,报修5年

用家和玩家的需求是不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代 第二代 东芝Q  现在很便宜 质量无敌  ……

第一代 GCST 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三星吧,使用体验是最好的

网友:
三星体验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代 GCST 一直正常使用

 128 256  各备一块  ……

网友E:
群联3110主控/自己用固件生成工具刷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谁家的放心?

自有颗粒的随便买,WD,三星,东芝最便宜。

楼主:
东芝SSD固态硬盘是垃圾,坏了只能扔掉,不考虑了。三星ssd盘好开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联3110主控/自己用固件生成工具刷就是

我的电子邮箱是 yanshan58@qq.com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导。我有 PS3111-SSD MPTOOL 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告知。

网友F:
三星吧,要么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星吧,要么自己做~

自己制作需要什么工具,芯片焊枪很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子邮箱是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导。我有 PS3111-SSD MPTOOL 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告知。 ...

加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谁家的放心?

不要问,问就是三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芝SSD固态硬盘是垃圾,坏了只能扔掉,不考虑了。三星ssd盘好开卡吗?

三星的出了问题,也只能拆颗粒,没办法个人开卡的

基本上自己出颗粒的厂家都是这样
Intel的是定制主控上锁
闪迪的是颗粒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