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力学 大神

楼主(2021-01-07):
小区有几个罗马旗,箱体注沙子约300公斤,旗面尺寸为400cm*70cm。由于地面问题,无法用膨胀螺栓加固,当风力达到8级左右时,会被吹倒,能否向图示一样,顶部用3mm的钢丝绳连成一体,两侧斜拉打钢钎加固。
疑问:此方法是否合适?   钢丝起点处是否会像拔河一样 承受所有旗子受风的力,导致受力过大断裂?(3mm钢丝绳断裂拉力约为500-700公斤)

网友:
不是必须要的东西刮风季节撤掉就是了,也可以根据风向调整迎风面,再或者把旗杆做成可随风转动。总之拉钢丝绳不是好办法,不仅影响美观,还容易绊倒行人。

网友A:
所以,3MM是有什么讲究么,加粗不就不纠结了

网友B:
我只知道如果把人绊倒了要负责...

网友:
上街的时候或者去乡镇上打眼看看通信电杆。

网友:
为什么不把旗面做成可旋转的,纵向轴,随便风怎么吹跟着转就是了,风一停弹簧扭力归位。那样怎么都不用担心吹倒。简单可行。

网友C:
     还是要打地面加固的,管它给不给都加固,冬天风不是开玩笑的。最多后面地面补水泥。你在那里拉钢丝,万一开摩托车受伤死亡,你就会赔得底裤都没有了。

网友:
说一千道一万,在行人通过的路口摆放这种东西,严格说是需要审批的。

网友D:
20*20/1600*100*4*7*4=2800KG,旗面最大能产生2800KG的侧倾力,这种底座的造型4个加起来最多只能抵消1200KG的力,钢丝绳需要单承担1600KG的力,远大于3mm的钢丝绳断裂力,所以不可以,至少要用6mm的钢丝绳,考虑到安全系数,用8mm的钢丝绳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20/1600*100*4*7*4=2800KG,旗面最大能产生2800KG的侧倾力,这种底座的造型4个加起来最多只能抵消1200KG ...

能否解释一下公式的含义?

网友E:
这种受力情况,属于不稳定的,即使钢丝绳强度足够,锚力足够,也很容易倾倒。
本人力学知识:结构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土力学,水力学,现在快要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3MM是有什么讲究么,加粗不就不纠结了

太粗了  怕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如果把人绊倒了要负责...

是的  斜拉会套管,贴反光膜,图例是借的,实际位置  不太影响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受力情况,属于不稳定的,即使钢丝绳强度足够,锚力足够,也很容易倾倒。 ...

我认为受力方向比较稳定,基本没有侧向倾倒的可能。箱体注满沙子之后,一个人在2米高度处用力推,很难推倒,但是根据杠杆原理,顶部受力  会产生几倍的力量!单个拉钢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怕整体拉钢丝后,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受力方向比较稳定,基本没有侧向倾倒的可能。箱体注满沙子之后,一个人在2米高度处用力推,很难推 ...

这风力大小和方向是改变的,大风时,这旗杆会前后和左右摆动,当摆动周期与风力变化周期相同或者相近时,就会形成共振,旗杆倾倒,你去写检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受力情况,属于不稳定的,即使钢丝绳强度足够,锚力足够,也很容易倾倒。
本人力学知识:结构力学,理 ...

果然是大神,看专业术语就知道了!那么如果在四个底角打入地下1米左右的螺纹钢钎,能不能产生足够的锚力,地下应该也是普通土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大神,看专业术语就知道了!那么如果在四个底角打入地下1米左右的螺纹钢钎,能不能产生足够的锚力 ...

四个角打锚,方案可行。地锚的锚固力与土质、锚体形状和大小有关,不建议打螺纹钢,打槽钢或者工字钢,深度以1.5米~2米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打地面加固的,管它给不给都加固,冬天风不是开玩笑的。最多后面地面补水泥。你在那里拉钢丝, ...

昨晚北京短时风力估计有9级了,人都冻成狗!70多个旗,刮倒了2个,实际位置不是行车道,刮到骑车的倒是不会!主要是旗子存在安全隐患,其实已经打了膨胀螺栓了,但是由于地面原因,有些是基本不起作用的!

网友:
这种受力情况,属于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