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伏不同瓦数太阳能发电板之间并联怎么加装防倒流二极管?

楼主(2021-01-07):
18伏不同瓦数太阳能板之间并联怎么加防倒流二极管?现在家里运行的是一块18伏多晶硅50瓦太阳能发电板,通过太阳能控制器给65安12伏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直接负载12伏宽电压低压40瓦LED灯照明,控制器上显示灯泡负载输出0.8安。闲着到处走走不止不觉又走到了废品收购站,发现角落里丢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太阳能发电板,翻了一下发现居然全部都是18伏发电板,经过讨价还价把太阳能板全部收购了,10瓦单晶硅二块,100瓦单晶硅一块,50瓦单晶硅二块,都是一些英文标识牌得国产高端货,幸好阿拉伯数字全球通用,不然海不知道这些板子是骆驼是马,现在回来用控制器挨个单独测试是正常的能发电,垃圾是花费100大洋捡回来了,本地估计也就我一个对太阳能发电板有兴趣的垃圾佬,板都起厚灰了也没有人买,呵呵,如今愁到我了,虽然都是18伏板,但是居然都没有在接线盒里看见二极管,我也从来没有并联过如此博杂的不同功率发电板,望路过的大师们,老板们指点迷津,如何正确的加装电子元件并联在一起,通过12伏控制器向12伏电瓶充电?谢谢,祝路过的大师们各个终身性福,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网友A:
我觉得是这样,二极管选大电流的肖特基,100W得有6A了吧

网友:
今天波波很调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这样,二极管选大电流的肖特基,100W得有6A了吧

2块18伏10瓦太阳能板与18伏50瓦板100瓦板之间并联用多大多小个二极管?还是说统一使用一种型号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
我认为上图正确,要考虑是的,几块板并联后,控制器功率法是否够。

另外,二楼图,把“雨"字去掉更诱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块18伏10瓦太阳能板与18伏50瓦板100瓦板之间并联用多大多小个二极管?还是说统一使用一种型号的二极管? ...

为图省事直接都6A就好了吧,否则正向电流不会超过短路电流,一个个计算。10W短路电流只有0.6A,100W却是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图省事直接都6A就好了吧,否则正向电流不会超过短路电流,一个个计算。10W短路电流只有0.6A,100W却是6 ...

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做到底吧,具体上哪种型号的二极管?小马网上二极管上千种型号啊,眼睛都看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做到底吧,具体上哪种型号的二极管?小马网上二极管上千种型号啊,眼睛都看绿了, ...

肖特基的,压降低一点,SR540

网友:
你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流,这样就好理解了。
各种大小溪流通过一个单向阀再汇聚成一股,水压不变流量增加。
户外使用还要注意防范雷电的安全问题。

网友(2021-02-26):
肖特基40v的压降低些,60v高点点。为何不考虑24v电池组,逆变器上高功率电器电线承受的电流不至于太大。用12v100ah的电瓶接220v1000w电器,电线发烫得很赶紧关了。这个欧比阳光控制器看起来用料不错,实际使用好用吗?

网友:
俺怎么没好命捡那么多太阳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