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绿联USB3.0千兆网卡,解决能够识别到但网口指示灯不亮获取不到IP

楼主(2021-01-07):
同事的绿联USB3.0千兆网卡坏了
故障现象是:
可以识别到网卡
可以识别到1G以太网
网口指示灯不亮,获取不到IP
芯片是AX88179

先拆开看看

经测量3.3V正常,1.2V正常
网口变压器没有断线
但是故障依旧

没有别的办法了,想起U盘的短路大法
于是短接EEPROM的数据线,然后插上USB
指示灯居然亮了!!!!获取到IP能够上网了
太神奇了
重新拔插USB,不短接,也能够正常使用了,之前确定是有故障的!

不知道为啥好了,维修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奇怪的问题,EEPROM虚焊了?  可以的话,不管是不是那里的问题,都补焊一下

网友:
短接的哪两个引脚呢??

网友A:
短接哪两个角你到做个标记啊~

网友:
应该是绿 白吧

网友:
EEPROM数据错误?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哪两个角你到做个标记啊~

短路的是6和7脚……
但是我查了下datasheet,2个是空脚

因此我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网友:
挺神的偏方,学到了

网友:
能用就行,若深究可取下码片看故障是否重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的是6和7脚……
但是我查了下datasheet,2个是空脚

估计是芯片虚焊吧,要不不能这个玄学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有点儿大,
看不少贴片都扭扭歪歪的,
估计是回流焊弄的不好

网友(2022-05-21):
谢谢分享 有一个没用过就坏的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盖子是怎么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盖子是怎么拆开的?

卡扣固定的,拿东西撬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故障。

网友C(2024-09-18):
好神奇,玄学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差点就丢了。现在折腾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玄学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差点就丢了。现在折腾好了,谢谢!

你是怎么折腾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