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zuk Pro 2121 充电慢,不能正确识别为ac充电器,求助

楼主(2021-01-07):
zuk Pro 2121 充电慢,不能正确识别为ac充电器,求助

网上到处看,没有靠谱的方案,手机已经拆了,宝宝上有卖尾插板的,换这个能好吗?

楼主:
这里有两个小片子,我用放大镜看看看,感觉我焊不了

网友A:
整个小板换了简单点

网友B:
一步一步来 先买个真板子换换看

网友C:
换个尾插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小板换了简单点

谢谢,先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来 先买个真板子换换看

谢谢,先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尾插接口试试

我这手艺,换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手艺,换不了

没技术还是买块小板试试吧,没热风枪不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