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原理 C51 ,PROTUES仿真 DAC0832 输出锯齿波,三角波,方波,正弦波

楼主(2021-01-07):
依据的这个例子。

在PROTUES 里面做好电路

DA0832 占用了一个外部RAM地址,0x7fff,
要进行绝对地址的访问,
涉及到 code ,data ,pdata ,xdata 的存储单元定义

这里用了C51的关键字 _at_,

还可以用 指针,访问,?
也可以 运行库的预定义?

锯齿波程序

得到的图形

三角波

方波,这都比较简单

正弦波程序

能输出,但是 底部是平的?

认真查看了下正弦波数组数据,还真错了2个,改正后还是不行。

网上找了个正弦波数据

256字节的,不通过,爆RAM了,

改成code ROM

可以通过了。

波形太慢

去掉延时

还是平底

认真查找原因,发现 DA0832的DI0电平一直是灰色,
原来这里连线分成了2截,D0标记没有连上

改好了

还是平底

平底

修改电路,将LM324的电压改为+10V -10V

终于正常了

去掉LM324+输入的接地效果

改IOUT1接LM324 +的效果

去掉LM324 ,I0UT1接电阻效果

放大看看

将VREF 基准电压改成10V ,平底又出现了。

改成--5V ,LM324 电压 +5 V-5V 平头

改成3V 波形正常了

去掉 DI0  输入

没有啥变化

去掉 DI1,DI2

精度变差了

去掉 DI0-3 精度更差了。

正弦波程序奉上

xdata unsigned char DA0832 _at_ 0x7fff;
unsigned char code  sindata[256]={
0x80, 0x83, 0x86, 0x89, 0x8c, 0x8f, 0x92, 0x95,
0x98, 0x9c, 0x9f, 0xa2, 0xa5, 0xa8, 0xab, 0xae,
0xb0, 0xb3, 0xb6, 0xb9, 0xbc, 0xbf, 0xc1, 0xc4,
0xc7, 0xc9, 0xcc, 0xce, 0xd1, 0xd3, 0xd5, 0xd8,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256;i++)
                {
                DA0832=sindata[i];

          }
        }
}

网友:
牙膏满了,没地方挤

网友(2025-07-02):
你把C语言用的专门样?不搞了?

楼主:
是啊,没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