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ICTOR17万用表拨盘弹片求助

楼主(2021-01-07):
收的。通3v,无显示。拆没见烧,只有4个弹片。2保险都断了。查是0660芯片。
现想问:
1)弹片有没有缺?
2)万一芯片坏,能否直接买新替代?
我搜不到人家拆机弹片图。哪位坛友有这表?确定是4片还是5片。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有几个拆机帖,但是没有你需要的内容

网友A:
板子上都标记弹片位置了,正确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都标记弹片位置了,正确无误

眼力好。这都看见。那就不缺弹片。回头再测量

网友B:
没反应先看看供电到位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反应先看看供电到位了没?

谢。供电有2.9V,好几个脚电压乱,晶振脚也无4MHz,估计芯死,这内部是不是有程序?是的话只能作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