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机床拆下来的工作灯

楼主(2021-01-07):
机床的工作灯坏了,维修的师傅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旧的就扔到垃圾堆里了,我晚上下班给捡回来了,很脏,没清洗之前的图片我就不发了,免得大家看了倒胃口,拆开之后发现是电线折断了,接好线就亮了。
标签本来是有的,清洗的时候洗掉了,上面写的24v,但是我用24v和12v的电源分别试了一下,12v也能驱动,亮度也一样,奇哉怪哉,6个灯珠,功率计有点垃圾,电源空载竟然不显示功率。。。打开灯之后显示10.6w,怀疑是6w的灯
这下省下我买工作灯的钱了,淘宝搜了一下这个灯还不便宜,要75-90一个,防水防爆,赚了赚了

网友A:
维修一般都这样,速度快效果好,还省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一般都这样,速度快效果好,还省力气。

厂里还有一个坏的拆下来的,改天也给顺回来

网友:
受你启发,我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B:
这种灯不会频闪吗?机床上不能用有频闪的灯。

网友C:
可以把每颗灯珠都换成3瓦,大芯片晶圆仿流明,光效比1瓦高一些,担心蓝光谱对眼睛不好换暖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不会频闪吗?机床上不能用有频闪的灯。

刚上传了灯板驱动,帮忙看一下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每颗灯珠都换成3瓦,大芯片晶圆仿流明,光效比1瓦高一些,担心蓝光谱对眼睛不好换暖白。 ...

其实很亮的,我拍的照是没有打开灯的,一共6个led,做工作灯足够了,再亮就有点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