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改造电子钟的,这个可以改造挂钟吗

楼主(2021-01-07):
买了几个芯片,焊接好了,测试下频率是32.76.不过家里没有没有小的闹钟,挂钟可以改造吗,貌似不是电子的。

网友:
个人理解用到晶振的都能替换

网友:
机械钟啊,很难改的,你要先算出那个钟的设计频率,比如2Hz、6Hz什么的,然后把这个模块分频到这个频率,驱动电磁铁,让钟摆或游丝强制摆动。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A:
用32.768的石英钟可以用8025替换,一节电池供电的钟最好是用AC,改造方法和电子钟一样,就是拆机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2.768的石英钟可以用8025替换,一节电池供电的钟最好是用AC,改造方法和电子钟一样,就是拆机芯麻烦点 ...

算了,机械钟太难弄了,还是下次改造电子钟吧

网友:
机芯不难拆,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