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03量产报不支持ddr的错误总结

楼主(2021-01-07):
最近连续做了好几个903 U盘,碰到好多不支持ddr的错误的情况,经过我反复实验,发现这种情况总共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颗粒是异步颗粒,根本不支持同步,所以必然会报错,能做的只能是取消ddr量产
第二种是同步颗粒某个ce有问题,这个时候可以开扫描,如果通过不了,就是颗粒的这几个有问的ce真的没法用了,这种情况比较多,也比较惨
第三种情况是扫描能过,这个时候找一片可以同步的颗粒当第一片,这个有问题的作为第二片,合贴然后扫描+扫描开卡,并开启ddr,如果能过,恭喜,可以当同步来用了,这种情况比较少,我目前只碰见4个
最后一种就是上述开卡开不了,那么为了容量也只能当异步颗粒,关闭ddr来用了,这种情况相对也不多
以上都是本人亲自反复实验得出的结论,欢迎探讨
以上

网友A:
还有种情况是第一次能开ddr,重新量产就开不了了,917上的情况,反正银灿的鬼毛病太多,一点都不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情况是第一次能开ddr,重新量产就开不了了,917上的情况,反正银灿的鬼毛病太多,一点都不省心 ...

对,碰到过,忘了说了,必须一次性扫描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