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飞利浦牙刷头

楼主(2021-01-07):
突然发现飞利浦牙刷头里面有个芯片,还有线圈!由于还没有使用就暂不拆解了!怕拆坏了装不上去了

网友:
NFC,计算使用时间的

网友A:
这样科技过度了吧,
拆掉后,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科技过度了吧,
拆掉后,更好用。

网上没看到有相关的资讯,所以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刷头不转动的都不是好牙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头不转动的都不是好牙刷

他是振动,比转动的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