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备修复十几年前一个被自己乱撅掉的一个很不错的易驱电源

楼主(2021-01-07):
好像是03-05年代,买过几个易驱,有的性能不好,带不起刻录机的,就被我破坏了。
当时真不懂什么电压的?

今天发现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是几个大管子被我撅了,完全可以修复啊,这么简单的。

传统的RCC电路,关键变压器非常好。

网友:
单管自己震荡电路?

网友:
RCC电路,当年集成块很贵的情况下诞生的东西,很考验设计师对模电的理解能力

网友:
可以试试把开关变压器,改在QC3电源上。几年前在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买到过5伏5安防烧电源,只是低压侧比楼主多了自恢复保险丝,空载发热。

楼主:
大概把一个13007给撅了,一个大肖特基管给撅了。都不用焊。

楼主:
现在都是集成块的控制芯片了。

网友A:
我记得我买的那根是用2N60的,就启动电阻坏了后,换个2M的启动电阻后,管子很热,用不了多久烫的厉害,后来换20M的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买的那根是用2N60的,就启动电阻坏了后,换个2M的启动电阻后,管子很热,用不了多久烫的厉害,后来 ...

谢谢指点。
也许是类似下面这个电路。 Q2,那里有个b,应该是晶体管,不是MOSFET

这个电源,变压器,PCB都很好,但相当多的元件省略了。

只要串灯泡,就不怕炸,慢慢的研究吧。

楼主:
修复好了,装了三个元件,13007,两个10UF,400V并联下,

一个10A,40V的大肖特基。
其他完全正常。

5V电压有点低,在原来取样电阻上加个680欧。

楼主:
加了几个元件,电源体重不错,就是省略了太多的元件。

楼主:
这个电源设计的,当时有问题。

5V电压太保守,空载只有5.07V。 输出线太细,所以等到刻录机那里,电压完全危险啊。

改了一点,让5V到5.27v。这样大电流下到设备口,就能保证高于4.9v

楼主:
换个47UF的电容,成功修复,功率很足啊,前面的13007晶体管也很厉害,对付30-40W,几乎不热.。

楼主(2021-08-05):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设计的,当时有问题。

5V电压太保守,空载只有5.07V。 输出线太细,所以等到刻录机那里,电压完全 ...

改后级的431下拉电阻。务必提升电压。

网友(2024-03-16):
13007不加散热器就等着炸吧

网友:
这才是技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