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出松下ezt121、ezt640

楼主(2021-01-07):
都改好3.6v锂电,121改21700特斯拉电池4.2ah,640改三星25r2并5.0ah。功能完好,外壳完整,碳刷都还很多,到手急用。2把一起400

网友A:
特斯拉21700是811配方,高镍储能型,放电也就1C
另外,这个21700一般容量没小于4.8的,你这个容量有问题
这样用寿命堪忧啊

网友:
估计被虐,赶紧围观

网友:
我已经有一把了,需要的上

网友:
同款两把都有,改3.7v的话,速度有点慢,18650磷酸铁锂3.2V两个适合,3.6V的动力锂也能用。自己改平衡充用起来很爽。

网友:
帮顶,对于工具,我是不新不买

网友:
拆机看看内部怎么样

网友:
400买这货,绝对是真爱哦

网友:
640用两串,很是牛X 。。。两个都有 。。。

网友:
一样的套餐我的改的7.2V

网友:
400买这个是多么有情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21700是811配方,高镍储能型,放电也就1C
另外,这个21700一般容量没小于4.8的,你这个容量有问题
这 ...

专业回复

网友B:
哪位壮士能收服这两妖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位壮士能收服这两妖孽

11楼的几个工具,家用足够了。壮士不尝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的几个工具,家用足够了。壮士不尝试一下 ?

目前只有141/640其他的都没有

网友:
我的三把121之前出2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