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版的flatCam 8.99,看似不错(CNC PCB)

楼主(2021-01-07):
只是看到有更新,下载来试一下,还没上真机上试

FlatCam的界面,操作也比之前的版本方便,点几下鼠标,出来下边的结果了

下边是在生成.nc之后,用ncViewer看效果

另一个软件,做预览、模拟的界面,比 CopperCAM 好像还好,至少免费、开源

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试用

网友A:
精雕干这个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雕干这个不是更简单吗

这个应该更广些,毕竟很多玩家手头只有普通的雕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更广些,毕竟很多玩家手头只有普通的雕刻机

用精雕的软件啊 又不是用精雕机器 精雕生成G代码最简单了

网友(2023-01-14):
精雕生成G代码,要转码才可以吧?

网友B:
CopperCAM的我自己写了个注册机,最新版本也是可以正常注册使用

网友C(2023-03-15):
引用 网友B:
CopperCAM的我自己写了个注册机,最新版本也是可以正常注册使用

注册机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C:
注册机能分享一下么?

LicenceName=BANGUANGAN
LicenceAddress=MOON
LicenceCity=CASTLE IN THE SKY
LicenceZip=0001
LicenceCountry=CHINA
LicenceCode=5230-6060-2245-1688-7153

给你个注册码吧!复制到一个文本文件保存后改名为CopperCAM.lic,然后复制文件到你的CopperCAM安装目录下,启动CopperCAM后再看关于注册部分就能看见相关的注册信息与这个是一样的,表示成功注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