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控制器不会使用

楼主(2021-01-07):
我想知道这个怎么用,进192.168.0.100提示登录错误,没办法了

网友A:
H3C 的东西,不是经销商,或者没有购买记录,一般人问客服都没有人鸟你。 服务这 一点上还是锐捷做的好(虽然产品一般)

网友:
超级终端 调试端口

网友:
如果没有console线的话试下拿针戳复位孔然后上电保持十秒后应该会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console进去看看ip地址,然后web配置!一般用过的都配置过了,默认ip就不存在了!初始化可能需要备份license信息!

网友:
192.168.124.1
试下

网友:
挖藕 好多玩具哦

网友B:
图上控制器,AP,poe电源都有了,直接可以建个wifi网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3C 的东西,不是经销商,或者没有购买记录,一般人问客服都没有人鸟你。 服务这 一点上还是锐捷做的好(虽 ...

锐捷的服务确实是真的好,我公司就是用锐捷的,有问题打电话过去咨询,真的很详细。

网友C:
FIT好像是瘦AP,没有AC控制器,怎么用?

网友D:
AP不错,把AP和管理器全部重置,然后慢慢配置。

网友:
联系我帮你调试,18917082534

网友:
加我Q帮你调试18917082534

网友:
引用 网友C:
FIT好像是瘦AP,没有AC控制器,怎么用?

他又控制器

网友E:
拿个刮毛刀摭住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个刮毛刀摭住序列号。

你知道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不错,把AP和管理器全部重置,然后慢慢配置。

问题就在这,进控制器192.168.0.100,admin密码一样,提示登录错误,不是登录密码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控制器,AP,poe电源都有了,直接可以建个wifi网络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进控制器192.168.0.100,admin密码一样,提示登录错误,不是登录密码错误 ...

应该有端口号,试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