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7411扭力和转速问题

楼主(2021-01-07):
在卖夹头那位坛友那里入了一把7411刚到货,电池拿来充满电测了一下转速,反转比标注的600转慢了40转,正转慢了80转,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还要一个扭力问题很纳闷,就是调到6档把螺丝打紧,为什么1档也可以拧松呢?这也正常吗?还请大伙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二手的能转就属于正常!

网友B:
慢一点还好,6档拧进一档拧松有问题吧,按理来说,无论正反转,扭力环相同挡位的滑动摩擦力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一点还好,6档拧进一档拧松有问题吧,按理来说,无论正反转,扭力环相同挡位的滑动摩擦力应该是一样的 ...

是啊,我也感到很纳闷。6档紧,1档可以拧松,这样的话扭力档还有啥意义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能转就属于正常!

转速倒不大要紧,就是扭力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C:
成色挺新,多少钱入的。估计档位做不到那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挺新,多少钱入的。估计档位做不到那么精细。

七百多,当初买就是奔着卖家说扭力非常精准才下手的,因为一些没有动过的螺丝无法知道它应该用多大的扭力来拧紧,要是用5档拧松,那么用6档或者5档上紧基本错不了,可如果扭力不准,我还不如用5268来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能转就属于正常!

你这逻辑也是独树一帜……

网友D:
我试了下5档上紧1,2自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逻辑也是独树一帜……

低速档6档紧、1档松是正常的,-----------------但有可能是波箱缺油了,或者三瓣爪弹片断了,导致力矩不准。

首选,要说明一点的是,不能以拧、松螺丝去判断机子好坏!!!
因为,松下EZ7411的说明书中已经对此进行注明:
1、1档用于锁紧螺丝调节扭矩标准为:约0.29N·m(3.0kgf·cm);5档用于锁紧螺丝调节扭矩标准为:约0.82N·m(8.4kgf·cm)。
2、通过维修手册得知:6档用于锁紧螺丝力矩约0.95N·m,在各步进之间约有0.13N·m的间隔。

其次,松下EZ7411的说明书中已经写明:使用高速时,应将刻度调到10以下。当刻度更大时,操作也会固定在1.5N·m。
--------------------也就是说,7411在高速松解时,1档固定在1.5N·m;在低速松解时应为0.29N·m 的 3倍,即:0.97N·m,此时的力矩与拧紧6档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速档6档紧、1档松是正常的,-----------------但有可能是波箱缺油了,或者三瓣爪弹片断了,导致力矩不准 ...

嗯,谢谢,说的很详细!我都是用高速档试的机。其实我就是奔卖家说的扭力精准才买的,没买之前也问过拆螺丝和拧螺丝的扭力问题,回来发现这样可不好整……

网友:
看完更迷惑了:“首选,要说明一点的是,不能以拧、松螺丝去判断机子好坏!!!”(起子机不能以拧、松螺丝去判断机子好坏那应该用什么判断?起子机本职工作不就是拧螺丝么………)
“因为,松下EZ7411的说明书中已经对此进行注明:
1、1档用于锁紧螺丝调节扭矩标准为:约0.29N·m(3.0kgf·cm);5档用于锁紧螺丝调节扭矩标准为:约0.82N·m(8.4kgf·cm)。
2、通过维修手册得知:6档用于锁紧螺丝力矩约0.95N·m,在各步进之间约有0.13N·m的间隔。”

其次,松下EZ7411的说明书中已经写明:使用高速时,应将刻度调到10以下。当刻度更大时,操作也会固定在1.5N·m。
--------------------也就是说,7411在高速松解时,1档固定在1.5N·m;在低速松解时应为0.29N·m 的 3倍,即:0.97N·m,此时的力矩与拧紧6档差别不大。”
(照说明书文字意思我感觉说的是:高速档请在刻度10以下使用,刻度更大(10以上)会固定为1.5N·m,而不是1档就固定1.5N·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低速档6档紧、1档松是正常的,-----------------但有可能是波箱缺油了,或者三瓣爪弹片断了,导致力矩不准 ...

高速档最高1.5 n/m  10档以上也是!1.5n/m以上要用低速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下5档上紧1,2自停

5档上紧,1,2档可以拧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档最高1.5 n/m  10档以上也是!1.5n/m以上要用低速档!

如果这把起子只有低速档的话,倒贴钱我也不会要的,因为太慢了。高速都还显得慢了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把起子只有低速档的话,倒贴钱我也不会要的,因为太慢了。高速都还显得慢了一些。 ...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600转感觉慢了,900-1100转速刚刚好,200转接受不了.

网友:
看拧啥材料,自攻螺纹螺丝头没压到材料,旋出扭矩比旋入扭矩低很多不奇怪,进去要攻牙嘛。机螺丝和金属材料上紧时的动态扭矩和之后测量的静态扭矩本来就不同,进去要克服材料向外的力,出来则借材料向外的力出去,还有螺丝承受的应力恢复了等等,只有原来的六到八成很正常,但六档接近1牛米,一档0.3牛米,这个就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速档6档紧、1档松是正常的,-----------------但有可能是波箱缺油了,或者三瓣爪弹片断了,导致力矩不准 ...

感觉有点不对   特意去看了原版的说明书

老哥你被这中文说明书忽悠了   翻译这说明书的人也不专业 语句也不通顺..

红圈里说的是
*1档到21档以0.13N.m的扭力递增
*使用高速档的时候  请设定在10档以下(11档以上最大扭力1.5牛自停功能将失效)
*电量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到达扭力点自停之前就停止运转   请充电后使用(继续使用有可能导致故障)

绿圈里说的是
为了不出故障安全使用  请遵守以下规则
*使用高速档的时候  请设定在10档以下(11档以上最大扭力1.5牛自停功能启动前憋停电机导致故障)
*尽量避免憋停电机的操作
*打孔请使用低转速

我拿新机试了下    6档小螺丝刚好整个拧进木头里    1档无法拧出

(木螺丝6档自停  1档松几下也可拧出   这情况没有参考价值  因为木螺丝6档没拧进去多少  卡不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把起子只有低速档的话,倒贴钱我也不会要的,因为太慢了。高速都还显得慢了一些。 ...

我的5档上紧,1,2档松不开,自停!试了下牧田的也差不多,5档紧,1档2档自停!1.5 n/m以上的扭力10档后的要低速档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600转感觉慢了,900-1100转速刚刚好,200转接受不了.

可能平时用12伏的手电钻来拧习惯了,那转速刷刷的,一下子慢好多不适应。我在意的是扭力,我用5268用5档拧紧,用2档就没办法拧的松哪。我不能说这批不好,只能说它不怎么适合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