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ow18A利利普 dc档不能自动换档 其他档完好,邪门的万用表 拆解

楼主(2021-01-08):
邪门的表 ow18a,学生实训 发的散件表

自动dc档 默认毫伏 0000 不能测量,手动切换到1000v 可以测量, 600v报警闪红灯, 60v到毫伏档都是0000:sweat:

切换到自动ac档,功能完好

今天短接R12 自检cal后 不自动跳mv档, 手动切换mv档 也不能测量 显示0000,其他档位可以测量 校准
拆了其他好的表 对比了固件,都是一样的 。。。

小弟搞了2天 搞不动了,留着当配件表吧

全家福

ow18A 18b通用主板 可以升级蓝牙app功能 可惜没模块卖
芯片1106en

元器件几乎都在背面

默认毫伏档 0000数值不会变动,测量9v电池,不能自动换量程

手动切换到600v 显示超量程 闪灯报警

手动切换DC 1000v,可以测量了

ac档 手动自动都是完好的

电阻档完好

电容档也是好的

网友A:
散件表啊!先排除零件是否焊接问题,再更换U6试试呗!

网友B:
交直流电压共用一个档位,手动直流电压档可控但是量程不对,通常自动量程是靠单片机控制通道衰减切换网络和控制运放增益以及数字信号处理运算实现的,照片模糊不清大致判断是U6片内集成,如果知道U6芯片的型号可找相关资料进一步核实。
假设通道像这样:

那么当直流通道电阻或线路开路时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直流电压共用一个档位,手动直流电压档可控但是量程不对,通常自动量程是靠单片机控制运放增益实现的,照 ...

这表就电阻 电容 三极管 ptc和主控dm1106en,估计就是主控不行了,晚上回家 风枪重新焊接下,再来汇报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件表啊!先排除零件是否焊接问题,再更换U6试试呗!

 找到这表的资料了, 主板上贴片的全部是工厂焊接的,就让学生 焊接了背光灯 插座孔 ptc几个直插零件, u6是 dm1106en找不到芯片卖,查了下 还需要写入固件,基本维修无望了吧 啊哈哈

网友B:
目测mcu41脚附近有搭锡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这表的资料了, 主板上贴片的全部是工厂焊接的,就让学生 焊接了背光灯 插座孔 ptc几个直插 ...

这样说也是,所以我从不敢买航模无刷电调,有的滤波电容器失效,启动电机干扰单片机丢失程序,虽然配芯片比楼主万用表容易些,但是太难找无感无刷固件程序。JY01加LM339等无感无刷专用芯片组,出现问题后换芯片就好了,调试无感无刷软启动只需更换其它电阻电容等参数。

网友:
这类芯片一般是片内ROM或OTP ROM,用外置码片设置功能的,片内程序一经固化便不可更改了。码片你已经对比过了,软件问题基本排除。

网友B:
网上找不到DM1106BEN的具体资料,下面这个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https://fubar.gr/wp-content/uploads/2015/01/DS-HY12P65_E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不到DM1106BEN的具体资料,下面这个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https://fubar.gr/wp-content/uploads/2015/0 ...

https://share.weiyun.com/u9jsRCnG

OW18A_V1.4 原理图及PCB.7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mcu41脚附近有搭锡的痕迹

 要连锡的话就最好了,加焊下就好了 晚上回家继续搞

网友:
疑似锡球搭桥

楼主:
补焊过了,老样子

网友:
手工可以的话两个机子芯片对调试试

网友:
本机R15和R16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B:
这年轻人听说要拆芯片吓跑了
如果拆换芯片有困难可以说一声,可以换其它思路破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轻人听说要拆芯片吓跑了
如果拆换芯片有困难可以说一声,可以换其它思路破案。 ...

 昨天 我在校准日置3256 手头表有点多,等拆到1106 0660 就去替换试试,bga 风枪都有 焊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直流电压共用一个档位,手动直流电压档可控但是量程不对,通常自动量程是靠单片机控制运放增益实现的,照 ...

这个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对吧

嗯,只是个思路,与实际不完全相符,甚至南辕北辙,应该考虑更多的实际情况,欢迎参与讨论。

网友:
翻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到:
测量交直流电压时信号处理方式略有不同。

AGND是一个“浮”地,不同的档位会相对电源地有个不同的参考电压。
不同量程ADC的增益也随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