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凌晨,又做了一个32g的mlcU盘

楼主(2021-01-08):
手里能双贴的slc颗粒已经用完了,还省下很多903板子,本着不浪费的原则,继续干!
板子采用微冷的紫色写保护903板子,颗粒选用镁光的1ce的mlc两颗
中间可谓是对我极大的考验,中间焊了很多次,一直不识别,过了很久还发现连指示灯也不亮了!
于是发现蓝色和白色的2个指示灯一个吹没了,另一个吹坏了
于是从别的板子拆过来一个红灯等,凑活用吧,哎!
后来又灯又不亮了,找了半天发现是指示灯左侧的电阻吹没了,我的天,用过这板子的人都知道,那电阻比小米粒还小,这可咋办,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别的板子班来一个0欧的电阻吹上,还好,OK!
后来经过排查,发现主控面一个小电阻吹没了,所以才导致颗粒不识别,于是又拆了一个0欧的过来,结果不好用,看来运气不会每次都那么好
从一个短路的板子把对应的电阻拆过来,结果发现,这个电阻的位置太恶心,反复用了4个小时才焊上,而且还是歪的,好在能用!

最后合贴两个16g,共计32g。

速度嘛,只能说可惜了这903了

最后按上外壳,又完成一个闹心的作品,不容易啊呵呵

网友:
能吹飞原件,说明热风枪风速过快,大概用了小风嘴。除非拆小原件才用小风嘴,吹闪存这么大的原件都风枪直出。

网友:
楼主你从卖U盘,到自己DIY U盘,太牛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又组好了一个高速优盘

网友:
是多么小的电阻啊?0201吗,应该不用焊4小时吧

网友:
楼主你着手工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换大风嘴,慢速,温度高点,就不会吹飞了

网友:
焊接功夫不到位,还是要多练练。

网友:
这个屏射牛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