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加热棒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1-08):
鱼缸加热棒,突然爆裂了,差点把鱼电死,玻璃破解后,加热丝脱落,两个电极直接在水里烧的发红。

网友:
鱼不一定能电死,但是能煮熟

网友:
我也遇见过,晚上坏的,早上起来鱼缸上面烟雾缭绕,感觉不对,一看水温36度了,赶紧断电。好在鱼都没事。从此后都买好的加热棒。

网友:
电击小鱼鱼,不知道鱼们郁闷不

网友:
电极距离短,电流范围有限,鱼感觉不对早跑了。

网友:
去找卖的,竟然炸裂了,幸亏没电着人

网友:
记得以前鱼缸潜水泵漏电了,手放进水里就感觉麻麻的,一检查是线破损了,想想真命大,那时候是小时候,无知无畏

网友:
鱼能电死的前提是跨步电压足够大,鱼缸两端通电试试,没准220还不够,需要升压:)

网友:
电死是不可能电死的,没形成回路。但是温控失灵可以煮鱼汤。所以最好加个温控插座双保险

网友:
还好及时看见,不然家都没了

网友:
这种情况,空开不跳?

网友:
可以试试USB电阻负载涂好电路板三防漆,替代原有220伏更安全一些,最多是手机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