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来水一贴:拆修彩虹电热毯双路控制器,莫名其妙就正常了!接触不良?

楼主(2021-01-08):
上个月周末聚会,妹妹说家里的电热毯有一边不发热了,比较大,就先看看
控制器蛮复杂,还带调温功能

通电,控制器一个灯不亮
初步估计是断线或可控硅坏了

开壳
貌似电路还不是开始想的那种简单的可控硅调压电路

板子正面

开关触点、输入侧等

另一侧是控制部分,带俩调温电位器,样式还没见过
IC是324,烂大街的四运放,居然还是TI的

可控硅竟然还是单向的BT169

塑料壳

开关触点和调温帽在壳子上

去毯子有4条线
估计H0是公共端,H1、H2是左右两路电热丝,S可能是测温的传感器

妹夫翻出来个老指针表,也只能打个通断
H1、H2对H0都呈小电阻,电热丝没断

那问题就只能在控制板上了

经简单测试,可控硅也是好的,板子也未见异常
怀疑电位器接触不良,但测试貌似OK(万用表不给力)

打算通电再检查
但莫名其妙的是,装上竟然亮灯了

来个动图
灯是闪烁的,估计是处于调温状态,加上S端,由此推测这电热毯还是可调恒温的

好吧,虽然偶啥都没修,但也能交差了
想来这故障估计还是哪里接触不良,其中电位器应该是最大的嫌犯

网友A:
电位器碳膜磨损,所以转动一定角度又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碳膜磨损,所以转动一定角度又可以?

不如要个低压直流电热毯  安全些

网友C:
很多可能就是那个滑动开关不良,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碳膜磨损,所以转动一定角度又可以?

正常后转过调温,全段未见异常,估计还是电刷或端头的问题

网友:
之前看个帖子 有妹子问电热毯要不要买带定时功能的 贵几十块 她不知道10块钱可以买一个定时插座的

网友:
我家电热毯也是控制器坏了。淘宝上8元钱买了个换上就好。里面的电路板也很简单,就靠电阻控制温度。大档直通220V。小档120V左右。

网友:
估计还是接触不良,补焊最好

网友:
这个控制器挺复杂的,我的只是串个二极管。

网友:
看来还是欠拆呀!

网友:
电热毯挺高级的,带温控。

网友:
中间加一比一绕组隔离变压器更安全一些,或者楼上说的低压电热毯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要个低压直流电热毯  安全些

低压直流的现在才多点了

网友:
万用表比电热毯值钱多了。

网友:
可能电位器转柄卡外壳了,重新安装了,就不卡了

楼主:
也不知道温控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这么复杂的控制

网友:
谢谢分享 ,看来还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可能就是那个滑动开关不良,我猜的。

不会,开始就是单边不加热,滑动开关是220V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