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网ip 大家是怎么访问家里的设备

楼主(2021-01-08):
如题,没有公网ip 大家是怎么访问家里的设备

网友:
我用的是向日葵,远控传点小文件足够了

网友:
frp,找个有公网的中转

网友:
向日葵+蒲公英+白裙,都非常慢。

网友:
我用的海康威视的NAS速度还不错,还能存到百度网盘上去。

网友A:
ipv6 都有公网ip ,没有 就投诉运营商

网友:
我是在公司的路由器上开个VPN服务,家里的路由用客户端连接到公司网络,这样在公司就能直接访问家里的设备了。如果不是在公司,那就先用客户端连接到公司的VPN后再访问。

网友:
koolshare的DDNSTO非常方便速度也很快,但是最近可能要收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v6 都有公网ip ,没有 就投诉运营商

IPV6是有足量的公网IP,但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办法连上我的设备的IPV6地址,到底哪的问题也找不到啊

网友:
frp,公网IP,智能插座开机,GEN8 黑群晖 虚拟机里跑FRP   开关都可以远控

网友:
我用向日葵,速度只有1兆多一点,后来确认是网络的问题,我是200M移动,其实是下行200M,上行测过好多次都是十多M,我在公司拿家里的文件,对于家里的网络来说就是上传了,1M看起来慢,也接近网络的满速了

网友:
DDNSTO可以用移动宽带不

网友:
80块钱买个花生棒,用来远程下载够了,远程访问电影啥的不行

网友:
群晖自带DDNS很好用,路由器上做个端口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V6是有足量的公网IP,但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办法连上我的设备的IPV6地址,到底哪的问题也找不到啊 ...

营运商的猫不支持,或者猫没有开通,又或者所在地区的营运承包商没有对该地区开通服务,总之原因超多,有可能复数原因造成。当初我想公司的服务器用上ipv6,但排除了我上面说的原因后依然不行,可能服务器的协议也要做设置,但最终我烦了,就没有再研究下去了,目前ipv6普及还是有不少的壁垒。

网友(2021-02-07):
引用 网友C:
营运商的猫不支持,或者猫没有开通,又或者所在地区的营运承包商没有对该地区开通服务,总之原因超多,有 ...

坐标北京,同样被困扰。其实ipv6早就有了,但是还是访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