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BB求救

楼主(2021-01-08):
3281BB双贴英特尔64G L06B,先是用的翼浪家的拆机3281AB板子正片开卡成功,可能是板子供电不足,不识别,后来用BB板子正片工具开,总是报错开不出来,再用黑片开成功了,容量是124G,可的速度真是看不得,只有10左右的写入,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工具指点一下

网友:
不识别插后置结构就行了,3281用延长线就是不太好识别

网友:
凑巧我也用了3281bb的板子,这个板子的工具不是很好找。我的帖子里面有工具,自己修改过得,用的是黑片里面的固件,量产成功了

网友:
供电不够,可以试试改r44到r43,用3.3v电压。估计会有效果,你用的什么颗粒?id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