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达GERM4815tvp改电压输出为65V

楼主(2021-01-08):
家里的睿登6006一直用核达GERM4815tvp使用,输出电压53v,,,后来看论坛里有朋友发出来改电压的方法,我就想照着改动提高电压,打开外壳一看和别人的有点小不一样,不知道这个型号的电源有几个版本,我这种的还是头一次看到。     没什么技术含量,因为我也不懂技术,只会照猫画虎,依照前人的脚步,   改动3个地方,改动3个电阻成功实现输出65V。有和这个版本的改65V给睿登用的可以参考一下。再次感谢论坛大神的无私和各种教程。

网友:
早看到你帖子好了 我之前的4815跟你一个样子 和原帖的不一样。没办法我只能又买了四个 找到了一摸一样的改成功了。这个需要接两个风扇 或者把风扇信号线接地 只检测到一个风扇会限制一半输出功率 我之前就因为这个原因困扰了好久

网友:
睿登6006用这个电源浪费了,明纬s350改的600w功率根本用不完,这个电源用在6012上还差不多

网友:
感谢分享改装方法。

网友(2021-12-23):
很好详细的改装能帮到我等小白

网友A(2022-08-13):
不知道改成58。5的话,相应的值应该如何变

网友(2023-01-28):
这贴必须支持!

网友(2025-02-02):
电流呢,不可调吗

网友:
改变27K 和8.2K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改成58。5的话,相应的值应该如何变

把那个原来33k的电阻换成37k应该差不多,最好是换50k可调电位器,电压可以根据需要调节,不超60v电容一般可以不用换

网友:
很好详细的改装,这贴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