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TCL+新科空调外机电容大集合-nichicon/松下修TCL空调

楼主(2021-01-08):
跟空调杠上了,看了各种教程,总算把问题找出来了。外机电容损坏,淘宝买来不及了,去仓库找旧空调拆吧,老货至少靠谱。
松下电容,60uf,大了点

两个nichicon电容,看起来不错,更大,165uf和2500uf,为毛这么大。。。。

外机锈蚀,里面的电容也凄惨不一,有的看起来还可以,有的锈得不行,
拆拆哪些是三菱空调,哪个是tcl哪个是新科?

容量基本OK

这个也还行

这个报废,还有TCL的也报废,只剩1uf不到了,
国产空调电容确实辣鸡,电极是铁的容易生锈不说,还容易衰容量,
日产电容铜电极加铝壳,就是不锈

网友A:
你吃糠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B:
日系的电解电容是不错

网友C:
电解电容用在定频空调吗?那是用在变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吃糠的是电解电容

是的,体积小容量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系的电解电容是不错

至少脚是铜的,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用在定频空调吗?那是用在变频的吧?

我也不知道是啥空调,反正仓库里一堆旧空调等报废哈哈,随便拆配件玩

网友:
多余的好像可以做点焊机,磁钢充磁工具等。

网友:
这表很想买一个,电容上限值多少

网友D:
那个测试仪不能带电测电容。

网友E:
谢谢分享。。。。国产的勉强可以用的。

楼主:
更新修复后的照片,电流终于正常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国产的勉强可以用的。

是的,老货国产也还靠谱,现在的淘宝新货造假偏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测试仪不能带电测电容。

必须的,带电必然烧哈哈,这些电容都没电了,仓库里待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的,带电必然烧哈哈,这些电容都没电了,仓库里待几年了

淫家黄尚就是想看看你的电容放电仪。。。。。。

网友:
松下有假的 用过期国产电容洗标再次印刷的 中国南京制造 额不对 是印刷 出品人:徐书辉

网友:
楼主,这个表好用吗?淘宝看评价好像都不耐用。想买个又不敢下手

网友F:
最后的你吃糠可以尸检一下,看看怎么容量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的你吃糠可以尸检一下,看看怎么容量这么小

剥了皮看到鼓包了,应该是电解液泄露腐蚀加上过热导致容量衰减,等下次我用割管器切开铝壳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