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计数电子称改锂电池

楼主(2021-01-08):
    几年前买的电子称今年充满电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特别是最近充满了没几天就没电了,手里有的是拆机锂电池,于是曾空就拆开改造一下,省了经常充电的麻烦。话不多说上图才是硬道理。

主角 计数电子称

配角  锂电池充电板

拆开的电子称,里面用的是铅酸电池

电子称控制板

拆卸铅酸电池  看标签的15年8月份生产的

背面标称升级版

拆机的锂电池

锂电池充电板用的是TYPE-C接口的

先焊接好连接线

改装好之后的样子,就是开的孔不咋样

原来的充电口在背面,充电不方便,改装到前面来,方便充电。完美开机。

最后还是老样子,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孔应该开在侧面才对

网友B:
低压报警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C:
原来的充电口也可以利用一下呀……

网友D:
我都是4并18650,充一次,用很久

网友E:
孔应该开在侧面才是的。否则容易受潮等的哦。

网友:
这样进灰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应该开在侧面才对

谢谢提醒!
我呢首先是感觉后面充电不方便,二呢是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固定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报警问题 没有解决

原本的铅酸电池是4V,换锂电池电压条件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充电口也可以利用一下呀……

原来的充电口比较大的那种,也就是一边是平面的,另一面有个凹的那种,不方便,所以舍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4并18650,充一次,用很久

4并是应该好久了,我这称难得用的,一节估计也可以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孔应该开在侧面才是的。否则容易受潮等的哦。

谢谢提醒!
我呢首先是感觉后面充电不方便,二呢是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固定板子。

楼主:
谢谢提醒!
搞个防尘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搞个防尘罩

我也想改了 准备买电池了  有没推荐的拆机电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改了 准备买电池了  有没推荐的拆机电池哈

拆机电池很多的啊,笔记本电脑剩下的电池,淘汰手机电池。

网友G:
充电板空载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板空载电流多少?

没有具体去测量

网友(2021-09-01):
充电口的位置欠考虑,这个位置你打孔也挺费劲吧?一个是突兀不美观,另外充电的时候安全性也降低了,容易被碰到。放在侧面不显眼的地方,充电线插入后和面板水平方向(而不是现在的垂直方向)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