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买测距仪送的优德利的电池充电器,大家看看质量如何

楼主(2021-01-08):
充电不会转灯,会一直充,一直充...把我1.2V的镍氢电池,充到了1.38V,好担心会炸话不多说,上拆解图

网友:
1.38v没充满啊,1.45才叫充满

网友:
放着一只虫也没事

网友:
傻充啊,还有转灯这一说?

网友:
不超过1.5伏就没事

网友:
这充电器够简单,够直接。

网友A:
拆了得到充电器外壳一个,小变压器一个

网友:
就是一傻充,壳子留下,其它的丢垃圾桶!

网友:
这是80年代的技术

网友:
定冲的噻。

网友:
妥妥的傻充变压器出来直接二极管整流,电阻限流,一直充下去的那种。

网友:
貌似就是1个义乌卖7块钱的充电器啊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得到充电器外壳一个,小变压器一个

然后变压器铁芯慢慢敲掉,慢慢弄出高压侧线圈,替换烧断的微风扇自带线圈,好像一万多匝手绕很费时,最好借助220伏电钻绕线圈。

网友:
优德利也出这么水的东西?

网友:
手里头还留着一个佳宝101,一样的货色
老站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6748

网友:
这个充电器和我上学那会用的充电器一样,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品牌。

网友:
这不就是劲牛充电器吗,下面顶住电池的结构一样,内部变压器也一样,和中山劲力主要部件一样,大概十多年前我用过,充镍镉用过几次

网友:
看到螺丝孔的易碎贴,我就确认是山寨的了。

网友:
充电器能用没问题计算好时间充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