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警用强光手电,遇到困难【已经解决】

楼主(2021-01-08):
朋友的警用强光手电,充电后亮度锐减,拆修之!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这个三条腿的元件有过热痕迹,焦了一点点,但是印字不完整,估计这个有问题,想换之,请问谁修过,用什么型号的元件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这个三条腿的元件有过热痕迹,焦了一点点,但是印字不完整,估计这个有问题,想换之,请问谁修 ...

这个是电阻限流,关调光芯片屁事

网友:
我倒是觉得那两个1R0电阻很可疑

网友A:
先换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芯片你估计买不着  可以换板子  应该不贵

网友:
就这结构就1瓦工作就够了,不能追求高亮度,还有你看看那两个1欧电阻的阻值还正常吗?

网友:
1R0好似也变色了吧

网友:
感觉4楼说得对,那两个1欧的电阻烧焦了,建议将那两个电阻阻值稍微加大(降低灯珠电流,不易烧毁),封装最好选大点(封装大的话电阻功率大,不容易烧毁)

网友:
换个手电吧,正经的手电也才10多元20多元就能买到很好的了。
比如之前活动买了一个野战连,20多到手,媲美C8。

网友:
可以换单颗7135限流驱动板,不过楼主手电我也有一个,只是换硼酸盐玻璃凸透镜要小心边角裂开,散热很不好,后来买凸透镜移动灯珠固定调焦手电散热好点,LED LENSER同款结构沃尔森A7,蛙眼透镜全反射透镜调焦手电,远射光效不错,缺点只有光学压克力树脂透镜,需要导热路径较长凸台电路仓。

网友:
这也太坑了吧,两个电阻就点LED了?

网友:
你们那警察用这么垃圾的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池试一下吧……

电池换了是不是一样,一般维修时先代换看看。

网友:
这种手电的确垃圾点了,财政预算很紧张吗

网友:
不排除那三极管或者集成块本身有毛病,但是,明显看着俩1R0就像烧过的,电阻烧过变大也很正常如果不为了要那些特效,什么闪光啊,亮暗的,使用7135恒流比较理想,

网友:
山寨的东西,没啥好修的。

楼主:
各位师傅,经过检测,那两个电阻没有毛病,是好的

楼主:
这个电筒是早期产品,功能比较单一,按现在的性能喝价格,估计值不了几个钱,能修好更好,修不好就算扔掉也不心疼,主要是练练手而已

网友:
这个手电几个开关?都有些什么功能?
一般来说除了中间按钮,底部应该还有个开关。
三极管不像烧毁的样子,拿酒精擦干净再拍个图。
另外通常的设计这个三极管只是实现某个功能(比如频闪),去掉不会影响,只是少了某个功能。
如果你焊接技术还可以的话,把三极管去掉不用进行测试。焊接动作要娴熟,时间不宜过长,否则热量可能会造成灯板内部驱动(假设有)或LED灯珠损坏。
如果你的焊接技术生疏(个人感觉),可以直接用锐器挑开三级管的任意两个脚进行测试。
⚠️先取下电池(断电)再进行焊接等危险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