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13年岁高龄的尚朋堂电磁炉-SR-1625A

楼主(2021-01-08):
电磁炉是18年花48和28运费从隔壁论坛收来的全新貨,平时主要用来蒸东西或者吃火锅 。使用两年多经过多次小型维修。小白一枚完全不懂维修电器,纯粹瞎修大家看着乐呵乐呵就好。

第一次是刚刚到手的时候运行一会就过热保护。原因是风扇不转 ,估计是快递暴力运输导致的。解决方法,风扇接头从新插好
第二次是用了一个星期左右风扇被异物卡到,发现被摔坏了一个固定的柱子。ab胶水解决
第三次是使用了半年左右,常用的几个按键出现串键。这个算是尚朋堂通病,之前用过另外一台也有这问题。淘宝买了一块钱一个松下的微动换上。(注意尚朋堂轻触开关需要买比平时常用的矮一些 我买的6*6*4.5的)
第四次故障是电磁炉忽然不通电,开始不是很严重偶尔出现所以没在意。后来越来越频繁,但拉拉电线或者震动一下还能继续使用。再后来已经影响到我吃火锅了,所以再次开修
一开始以为是电线老化,换了电线,问题依旧。检查电压都正常。考虑到故障严重的前几天在吃火锅,而且CPU板有几个电阻明显发热严重,检查底部有轻微的虚焊,补焊上。用了两次没有问题,早上热牛奶问题再次出现。故再次拆开,开始以为是外挂小板有问题,但是发现小板没有任何虚焊。因为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电磁炉在反过来的时候会通电,所以判断是比较重的的元件虚焊。打开后面比较重的元件只有变压器和散热器了,加焊了变压器,问题目前没在出现。造成此故障的原因,应该是前期快递暴力运输,已经内伤。前期问题不明显,靠拉电线和震动续命,导至虚焊加重。上一次维修,正好是天气回暖,所以出现假修复。最近天气冷,主板热胀冷缩问题再次出现。

用了两年还是挺白的

序列号可以看出08年3月出厂,马上就13周年了

老式电磁炉主板都比较大,08生产的元件已经明显比之前的缩水了,不过还好最重要是线圈还是纯铜的

线圈尺寸14.5CM左右,但是密密麻麻的,现在一些高端电磁炉号称20cm的线圈,铝线就算了。还都是每圈之间空开一圈

一开始修的cpu板,可以砍刀左上角整流桥旁边几个电阻以为发热,已经把PCB都烤黄了。目前都还正常,不知道能不能换成1W的金属薄膜电阻

第二次被怀疑的外挂小板

风扇12v的,用了两年依然很安静

驱动板,这做工真的好差,我都怀疑买到假货

整流桥

网友A:
我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尚朋堂,但是是07年的,那几个电阻也是发热严重。这个电磁炉很好用,比我另一个电磁炉加热快,唯一的缺点是待机功耗太大,有7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尚朋堂,但是是07年的,那几个电阻也是发热严重。这个电磁炉很好用,比我另一个电磁炉 ...

16系列好都差不多,这几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需要换掉吗?你那两个大电容比我这个的好。我这个估计是快递运输太暴力,才导致虚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系列好都差不多,这几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需要换掉吗?你那两个大电容比我这个的好。我这个估计是快递 ...

感觉应该是稳压电路上起消耗电流作用的,假如后面的电路消耗的电流少可能这几个电阻上消耗的电流就多,不用的时候最好拔电源,一直插着一是耗电二是这几个电阻会一直发热把板子烤糊了

网友B:
这么爱吃火锅,楼主哪里人

电磁炉外挂小板是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稳压电路上起消耗电流作用的,假如后面的电路消耗的电流少可能这几个电阻上消耗的电流就多,不 ...

平时用完都会关掉插座开关,估计待机的功耗就是变压器和这几个电阻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爱吃火锅,楼主哪里人

电磁炉外挂小板是什么用

广东人,小板应该是优化电路的,有一端是连接线圈的

网友C:
最早我家也有一模一样的尚鹏堂,那时候技术和设备还没这么齐全,没炸管,就直接E7了,最后也没修,买了个山寨美的实际艾美特,用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我家也有一模一样的尚鹏堂,那时候技术和设备还没这么齐全,没炸管,就直接E7了,最后也没修,买了个山 ...

我也丟過一個,那時候還年輕不懂尚朋堂的好。

网友D:
和火遍论坛的锂电小风扇是同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火遍论坛的锂电小风扇是同一家?

单轮品牌的话,是

网友:
价格真好啊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B:
这么爱吃火锅,楼主哪里人

电磁炉外挂小板是什么用

防浪涌的

网友(2022-12-22):
这帖子上的照片就急了,我这电路板烧了个电阻不知道型号,看照片找到了

网友:
尚朋堂用料确实好

网友:
还是老电磁炉质量过关。06年买的东菱,用到2020年,还能用。最主要是温度控制,热奶、开水控温非常精准。现在的没有几个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