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电视开机花屏过几秒正常

楼主(2021-01-08):
家里的古董电视,犯这个病一年了吧,某一天突然开机花屏,喇叭嗡嗡响,花屏过程是上面花一点一点变大,底下黑色一点一点变小,整个屏都花的时候图像瞬间恢复正常,整个过程大概不超过10秒,花屏的时候按不出菜单,也不播放声音,怀疑是固件损坏,因为好像之前开机有海信的logo,记不清了,但网上也没固件可以下载啊,也没听说过给非智能电视刷固件的,又不想换驱动板,现在淘个32寸的电视也就二三百,就是好奇,请大神指点

网友:
检查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
像极了我的一台显示器,也是开机花屏,然后好了,不过我没修过不知道

网友:
,会不会是液晶排线受潮,而导致接触不良,小尺寸的可能还容易弄下。一般主电容容量下降,会导致花屏?

网友A:
大概率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怀孕~

网友:
我家里有一台是偏色,冬天没事,夏天比较热就偏色

网友:
估计还是电解电容性能异常引起的。

楼主:
突然发现只有冷启动才会这样,刚关机再开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显示logo,看来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怀孕~

今天拆了,没有发现肉眼可见的鼓,才疏学浅,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没有发现肉眼可见的鼓,才疏学浅,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

仔细看下电容和线路板接触的地方有没有漏液,再说,也没几个电容,从输出端开始拆换~

网友:
经常动动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