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干哪些事情才能体现出CPU的缓存重要性?

楼主(2021-01-08):
似乎感觉到如今CPU的缓存差异不是很明显
干哪些事情才能体现出CPU的缓存重要性?

网友A:
游戏,游戏,游戏。缓存越大越好。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游戏,但越大越好只限于同架构对比

当年K8/K10 L2更大,甚至K10还有L3,但是命中率低,导致游戏不如Core 2,可是后来的发展让FSB限制越来越明显,而K8/K10内存控制器集中在cpu内,虽然cache命中率不够,架不住带宽大,性能居然追上来了

谁知到过个五年十年的,现在的zen会不会因为infinity  fabric的带宽不够拖后腿,被牙膏厂的14nm+++++++超过

网友:
感觉不到缓存差异是因为你的性能够.

从 硬盘->内存->缓存->送入CPU的.
如果处理的任务越繁重且无规律,就应该能看到缓存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游戏,当年K8/K10 L2更大,甚至K10还有L3,但是命中率低,导致游戏不如Core,但是后来因 ...

就L3来说,除了游戏,别的事情是不是体现出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戏,游戏,游戏。缓存越大越好。

不玩游戏,缓存大小是不是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L3来说,除了游戏,别的事情是不是体现出重要性?

理论上说快速交换数据的的条件下对cache的要求比较高,家用条件下就游戏最明显,其他事情确实感知不明显,不如双通道,内存cpu频率提升对性能提升来的可观

网友:
我又不玩游戏。

网友:
打开大型的CAD图纸(上百兆那种),或者BIM模型,你马上就体会都缓存的重要性

网友:
系统会自己判断,将必须要用到的及处理器处理过的结果保存进L2,经常用到的存放到L3,这样就不用一直去调用硬盘数据,内置L2缓存频率和处理器频率是同步的,速度可以达到极致,L3频率和总线频率一致但直接受控于处理器不经过内存控制器,虽然频率和内存一致但延迟小于内存。

如果没有记错那么就是这个流程,L3的频率有点记不清,但现在外部内存的频率其实是X2的结果,因为时钟上升和下降都能保存数据。

网友:
在密集计算的场景中就会体会到它的作用,越大越好。

网友C:
想当初socket370时,bios可以关l1和l2 cache的,想关了试试,结果妥妥帖帖的开机10分钟,程序都开不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分别关闭L1/L2/L3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当初socket370时,bios可以关l1和l2 cache的,想关了试试,结果妥妥帖帖的开机10分钟,程序都开不了 ...

还挺会玩儿2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当初socket370时,bios可以关l1和l2 cache的,想关了试试,结果妥妥帖帖的开机10分钟,程序都开不了 ...

我关过775双核的缓存,进PE都是一顿一顿的

网友D:
缓存是缓存指令的吧,数据是在内存上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缓存是缓存指令的吧,数据是在内存上的吧。

并不是,你打开CPUZ就可以看到有L1 DATA和L1 INST.
这就是分别是L1数据缓存和L1指令缓存,L2/L3应该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你打开CPUZ就可以看到有L1 DATA和L1 INST.
这就是分别是L1数据缓存和L1指令缓存,L2/L3应该也是 ...

那L1的DATA指的是堆栈指针和数据指针吧。不是应用程序的数据。

网友:
编译代码、跑数据库

新旧框架能差出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