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vc980+错用直流1000v测交流,结果烧!

楼主(2021-01-08):
vc980+错用直流1000v测交流,烧后,蜂蜜档一直叫,直流2吧,20v没有显示,交流也没有显示,其他电流档,电容档都没有显示。拆开相关电子元件全部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唯一一个ad737j芯片5 ,6脚对地阻直小,我以为找到问题了,更换后,依旧,现在重点怀疑主芯片问题,可是这款芯片找不到资料!求帮忙!

网友:
芯片有保护,一般不会坏,但外部会有保护电路,损坏的可能性更高!!!

网友A:
全自动量程的不容易搞忘换挡。自从用了全自动表后就不想用手动的了。特别是再维修时候思考问题容易忘记换挡。

网友:
测电流多少,找发热元件,

网友:
我的136B+也是,但是没发现出什么问题,看来还是便宜货耐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量程的不容易搞忘换挡。自从用了全自动表后就不想用手动的了。特别是再维修时候思考问题容易忘记换挡 ...

我也是换成全自动,省的担心旋钮接触不良导致测量不准。只是改电源电压测量基准电阻,镍氢电池等,低于1伏会变成电阻档,要是有长按手动设定模式,增加读数刷新速度到每秒两三次更好。

网友B:
不是我说你们,拍个照拍不好。
正常情况1000v直流档测交流不至于烧坏。
万用表64脚的芯片可以参考hy12p6x的资料。
https://fubar.gr/wp-content/uploads/2015/01/DS-HY12P65_E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说你们,拍个照拍不好。
正常情况1000v直流档测交流不至于烧坏。
万用表64脚的芯片可以参考hy12p6x的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说你们,拍个照拍不好。
正常情况1000v直流档测交流不至于烧坏。
万用表64脚的芯片可以参考hy12p6x的 ...

千古大明白! 。看了半天,除了起哄架秧子的,没看到谁说到点子上,表本无辜。何分贵贱,修的时候想别的,不烧等什么?维修是严谨的事,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专心致志,为什么要想别的?

我就算跟顾客在说着话,也不敢走神,一走神,就得赔钱。

自动挡好是好,我嫌他慢。不能及时反映时时的状态,如果电压本身就不稳定,那它永远没个准数。

这个时候,手动挡的好处就显出来了,反应快,不易烧,

据说20年前50块钱一个的9205就是免烧表,烧了管换,不知道现在的9205继承下传统没有,

反正之前2012-2016就靠接手前任电动车维修店时接过来并且修好的2个9205用了好几年,

后来就用手里这款伊拉克成色的洪昌9205又坚持了好几年了,挺好的,

偶尔用200欧档测个电压啥的,也就是叫唤一声,赶紧住手。挺好的,啥事没有。

(嘿嘿,咱要起哄就来段长的。)

景德镇屏兄说得有道理,照片也看了,那转盘上有一处闪痕,说明有烧过冒烟的地方,

也恰恰跟他指定的位置相对应,很显然,这里曾经炮火硝烟过。

只能说明楼主并非老百姓,老百姓的想法都是,哪烧了,哪断了根线,哪的保险催了,哪接虚,

而不会考虑是不是芯片烧了,是不是三极管烧了,二极管烧了?

这是走火入魔的维修大婶,大仙们的想法。技术越高,往往想的越抽象,越玄幻,离奇,

最终,现实会狠狠打脸,弹你脑瓜崩,你咋就不能像简单点呢。

刻刀简单刮刮就能解决的事,买啥ADC啊。

没病不死人,看看吧,能否修补一下。

前一阵给傻小修他小子电阻档测220烧毁的那块表,就是转盘烧糊了一块

网友:
手起刀落,干得漂亮!

网友:
楼主可能有带电转档的习惯。就是不踩离合换档。

网友:
维修测电压的时候,我经常在直流档和交流档之间切换,分别看一下数值,没见损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说你们,拍个照拍不好。
正常情况1000v直流档测交流不至于烧坏。
万用表64脚的芯片可以参考hy12p6x的 ...

芯片供电正常,高电平复位也正常,时钟波形也正常。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古大明白! 。看了半天,除了起哄架秧子的,没看到谁说到点子上,表本无辜。何分贵贱,修的时候想别的, ...

没有用,我试过了。

网友:
之前看过其他的贴,好象是说那些成对的三极管是保护电路,楼主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