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饭锅改装维修,跟朋友夸下海口的代价!

楼主(2021-01-08):
对于家电维修,除非真的闲到手痒,才会动手玩玩。朋友苏泊尔电饭锅坏了,我让他自己动手修修,这种小家电没有必要让我动手,他全拆了折腾了说搞不定,我一听顺口来了句,我要是搞不定你那电饭锅我就从我家楼上跳下去。太自信了当拿电饭锅傻眼了,坏了一大片简直无法下手,已没有维修价值,突然感觉被朋友挖坑的感觉。好吧!既然说大话了,硬着头皮走了一遍,手上也没有那么多元件,改装吧。一顿折腾终于显示成功加热起来了,试烧了一下水OK。

网友A:
改装是不是直接220 接到加热丝上去了  通过磁钢控制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买块板换上就是了 很便宜的 爆改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是不是直接220 接到加热丝上去了  通过磁钢控制下就好了。。。。。 ...

这个是电脑版的,只有维修更换坏的零件又或者更换整个控制电路板,磁钢控制的是老式的机械结构,当磁钢温度达到103度时就没有磁性了,在内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杠杆开关,切断电源。

网友B:
一看板烧了一大片。真不可思议。楼主给盆友改了,下次还会找你!

网友:
7805都坏了,单片机居然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是不是直接220 接到加热丝上去了  通过磁钢控制下就好了。。。。。 ...

本来不想传我焊的这么渣的图片的,你这让我脸丢的,元件是东拆西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板烧了一大片。真不可思议。楼主给盆友改了,下次还会找你!

已没有维修意义,铜片烧了一大片,飞线难看死了

网友C:
看到第三张图我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不过你的维修技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第三张图我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不过你的维修技术很好

当拆看到电板时,直接愣住了,想想在几个朋友面前夸下的大话,只能硬着头皮往向冲。

网友D:
修这个板很简单,不用老实的修原电路,当然修原电路也可以。直接外加一个12V和一个7805就可以了,坏这一大片其实就是一个继电器供电(可能是12V的)和一个5V单片机供电。 电饭锅很多用OB222系列的。

网友:
在开关电源中,电路板上那个三极管叫开关管三极管不合适,那个是继电器控制三极管更适合。开关电源中开关管三极管通常是指和变压器初级相串联那个三极管。

网友E:
炸的历害,一般换板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这个板很简单,不用老实的修原电路,当然修原电路也可以。直接外加一个12V和一个7805就可以了,坏这一大 ...

一看就是大拿高手,我很少修家电,我自己要是坏成那样,直接扔了,在人家面前嘴大,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的历害,一般换板省事!

是的,是我自己的话,会被扔掉,虽修好了,但是电板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都不好意思上图了,嘴大在几个朋友面前许下诺言代价。

网友:
才几个零件,补好线上绿油固化,当然嫌麻烦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修好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F:
比这个严重都修过,,不过不是电饭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这个严重都修过,,不过不是电饭锅板

你们是高手啊,我是业余玩玩而已,没有你们那么专业,出丑了啊

网友:
烧那么惨单片机竟然完好。一般这种炸电源我都用个9V变压器+全桥整流输出替换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