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流检测电阻的计算

楼主(2021-01-08):
简单说下这个电源的维修过程,通220V输出指示灯慢闪,次级电压跳变,其中有一路无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
检查初级芯片的供电跳变(次极电流过大导致芯片损坏?)其他地方查了没元件损坏;网上订购元器件NCP1203DP60
(找了一家1.5元一片,有几家0.7元一片),到手马上替换,非常走运换的第一颗芯片是好的,电源胜利修复。

由于好奇测换下来的坏芯片的对地二极体值,发现与好的芯片二极体值差不多(测对地值也不靠普,无法判断芯片好坏)。
接下来把手上9芯片全测了下,测得其中两颗芯片各个引脚对地均无阻值(以后某宝上买的元器件到手还是多测下吧,
省得买到假的扩大故障),手痒把对地无阻值的芯片替换上,想看下有啥效果,上电一舜间只听得嘭一声,经观察检测,
场管及电流检测电阻嗝屁了。

朋友们现在问题来了?电流检测电阻阻如何计算?是根据次级功率算出初级功率,现算出初级电流,然后用1V除以这个电流?

网友A:
不负责任地说,我一般这样算:
输出功率加起来68W,效率估计0.8,那么输入功率要85W,输入最低电压交流100V,整流后140V,那么输入平均电流85/140=0.607
一般反激实际占空比不超30%我按30%算峰值电流0.607/0.3/0.5=4安培
如果反馈电压要1V,那么电阻用0.25

好像有哪里错了?看你的图电阻尸体可能是0R3,0R6,0R8?
当然或许是标签贴错了,输入最低用200V算,就是0R5

网友B:
反激开关电bai源的输入端峰du值电流I=VS*Ton/L,zhi(VS:输入电压,Ton:开关开通时间,L:原边电感)

  反激式变zhuan压器开关电源,是指当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正好被直流脉冲电压激励时,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没有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而仅在变压器初级线圈的激励电压被关断后才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这种变压器开关电源称为反激式开关电源。

  图1-19-a是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简单工作原理图,图1-19-a中,Ui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T是开关变压器,K是控制开关,C是储能滤波电容,R是负载电阻。图1-19-b是反激式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波形。

网友B:
一般的开关电源,设计的占空比为0.5,意思是说,导通和截止时间各一半。这占空比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的。知道了频率,就知道了上式中T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开关电源,设计的占空比为0.5,意思是说,导通和截止时间各一半。这占空比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的。知 ...

一次则是447uH,这个公式的单位是什么,我算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则是447uH,这个公式的单位是什么,我算下看看

单位:安培、伏特、秒、赫兹、亨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安培、伏特、秒、赫兹、亨利。

不会算,如果开关频率40KHz,占空比50%那TON就是20KHz,代入感觉不对啊,你给算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开关电bai源的输入端峰du值电流I=VS*Ton/L,zhi(VS:输入电压,Ton:开关开通时间,L:原边电感)

  ...

谢谢分享!

楼主:
有没有通俗点小白易懂的算法

网友:
我们过去都是打双向阻值,看上网都是打单向还特意是反向(红接地黑测),不少电路反向就是个二极体值, 而电路大多是DCV正向供电下工作的,正向打出的阻值才会千差万别。

那些只在黑表笔上焊根刚针的朋友,表子的二极档量程电压都很低的。

所以现在很少看到有像楼主那样打出阻值来分享的

大家以后都像楼主那样把正常的阻值分享,其他人再碰到就太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负责任地说,我一般这样算:
输出功率加起来68W,效率估计0.8,那么输入功率要85W,输入最低电压交流100V ...

感谢解答!0.607/0.3/0.5其中0.3是占空比0.5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0.607/0.3/0.5其中0.3是占空比0.5是什么?

这个电流是个由小到大的直角三角形,平均的话底乘高除2,0.607/0.3是得到平均,
峰值的话是平均值的两倍,除0.5,就是乘2.

网友:
从烧坏的来看是5R6(5.6欧)。

网友:
接下来把手上9芯片全测了下,测得其中两颗芯片各个引脚对地均无阻值(以后某宝上买的元器件到手还是多测下吧,
省得买到假的扩大故障)

好像是用二极管挡测的,感觉良品和废品的测试值差异不大,如果有正向和反向两组检测数据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用指针表测,,,IC首选全新原装的,,贴片的基本上不买拆机件

网友C(2021-12-18):
手册上木有电流设计公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木有电流设计公式么?

谢谢!这个电源已经修复了,这颗5R6是并联在色环电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