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盘是拿去保,还是留在手上自己玩呢?

楼主(2021-01-08):
还在保,2246EN 8贴的板子,供电也还行,单颗256的颗粒,但是看着闪迪这个颗粒有点小纠结。

楼主:
补个ID的图

网友A:
不建议质保,质保不一定换个啥方案的回来。

有问题直接开卡就可以了。或者再补一颗15177开512G美滋滋。

网友B:
这外壳颜色有点特别啊
创久天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质保,质保不一定换个啥方案的回来。

有问题直接开卡就可以了。或者再补一颗15177开512G美滋滋。 ...

这什么鬼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壳颜色有点特别啊
创久天璇的?

嘘,我悄悄地告诉你——“半岛铁盒”!

网友C:
板子被动过吧,怎么焊盘都黄了

网友D:
贴满是不是就2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被动过吧,怎么焊盘都黄了

寨厂不都这样嘛,本质和我们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满是不是就2T了

理论上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寨厂不都这样嘛,本质和我们没啥区别。

半岛铁盒还有售后?我一起啊也遇到过m2的,别说,板子很清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什么鬼颗粒啊~~~~

你这个工具是网上找的吗 看起来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工具是网上找的吗 看起来不错哦

就本论坛下的,你可以搜一下,比较方便好用,在此感谢一下作者!

网友:
这还售后啥 自己开一下不就好了/折腾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我选择自己练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什么鬼颗粒啊~~~~

你搜一下 45,3E,A6,93,7E,51
2246EN应该有版本是支持的

我手里有一颗,应该叫SDYNSHERM-256G

网友:
自己保得了,ID同东芝DF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质保,质保不一定换个啥方案的回来。

有问题直接开卡就可以了。或者再补一颗15177开512G美滋滋。 ...

深有体会,之前在深水宝入了一个建兴S960, Marvall主控,MLC颗粒,没用几次不识别了,发回去售后换回来一个建兴同容量的,主控2246, TLC颗粒,具体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