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看看怎么回事SM2258G短接后工具不识别

楼主(2021-01-08):
直接插电脑固态亮红灯,电脑没反应无法识别,短接后软件不识别,试了几个软件都不识别。有没有大佬知道哪里的问题。谢谢

短接后工具不识别

短接后工具不识别

转接板

转接板

不知道什么颗粒

不知道什么颗粒

不短接,亮红灯

不短接,亮红灯

SM2258G AB

SM2258G AB

网友:
很好奇~~
爾必達的DRAM,該用哪種牌子的來開?
(雖然慧榮的DRAM設定,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
可能是黑片k9omgy8s7m

网友:
若短不到,就考虑是否板子电路问题了。
另:这个好像三星的UFS,当初佰维跟几个小厂有这方案,论坛似乎有人开过。
或可能要小改叠数,似乎跑分不差。

奇怪的板子,58G,好多人想要
尔必达的颗粒?(不是都倒了吗?)
UFS?
集奇怪於一身

网友A:
你这都1GB了,明显是短接成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1GB了,明显是短接成功了啊、、、

问题是软件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没找对

网友:
20329-C的问题。20329-D没这个毛病。

网友:
换个转接卡/1153E的转接卡或者直接短接上SATA接口

网友:
软件不识别可能是usb转sata那个板的问题,换了试试,我昨天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