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蓝牙鼠标M558变身M557。

楼主(2021-01-09):
罗技蓝牙鼠标还是不错,M557和558主要是针对WIN系和苹果系统,主要区别就是鼠标上面的按键M557在WIN中是弹出开始菜单,M558在苹果系统中是什么不知道,M558在WIN中按这个键是没反应的,手头有一个M557电池漏液电源部分挂了,入了一个M558,用起来总感觉不是那么舒适,拆开看了下电路没区别,一个蓝牙芯片20730和一个8脚好像的EEPROM的芯片,试试换EEPROM。
M557是BCM20730蓝牙芯片,旁边8脚小芯片应该就是EEPROM,ATM438

拆下来的438

这个是M558,蓝牙芯片是CYW20730,八脚芯片型号看不清,是ST的,可以看出电路完全一样。

把M557的438拆下来换到558上就行了,按钮就变成了WIN系的,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也就是说软件不同呗,不知道直接写编程器固件可行不

网友A:
这么换需要注意一点,厂家出厂前可能对无线电部分进行过软件校正,校正参数写在ROM里,直接换的话可能导致信号变差
越是高级的鼠标越有这种可能性
最好上编程器,比较一下两个ROM的差距,有多少不同之处,再决定是否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换需要注意一点,厂家出厂前可能对无线电部分进行过软件校正,校正参数写在ROM里,直接换的话可能导致 ...

那不一定,这个不是万用表,产品的一致性应该还是有的,不可能每个鼠标都校准什么参数写EEPROM: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这个不是万用表,产品的一致性应该还是有的,不可能每个鼠标都校准什么参数写EEPROM ...

这个吗,就不一定啦!参见路由器的ART参数!

楼主:
编辑好的贴子怎么变乱了?BCM20730是M557,那个用CYW20730的是M558。
鼠标这种体量的产品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无线参数,就算有也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有改动,那后买的也应该比之前的好才是,反正使用没问题就行。

网友:
其实就是就是一个东西,换个固件而已~

网友C:
楼主把557读出来,我手上也有558,在win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557读出来,我手上也有558,在win中用。

没有这读这个芯片的东西啊。

网友(2023-11-08):
这操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