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运气好修一个华硕GTX760显卡黑屏/花屏修好了!

楼主(2021-01-08):
其实根本不懂怎么修显卡,只给一个gtx460吹焊过一次核心也好了,显卡最先到手的是上机黑屏不显示,随试着维修。
原理图在某维找的,根据原理图跑电路测量发现下图中电阻虚焊,加焊发现电阻引脚已经掉锡,查资料发现电阻是10R的阻直,翻料板找到一个换好上机。这个图也是留存的显卡的全貌了。

具体型号如下图:

换好发现问题的电阻上机后发现花屏,之前有下载的检测软件,随做了一下检测。

检测发现B通道的高位显存报错,然后找到B通道的显存查看。

然后拆开看显存,发现显存旁边的一个电阻也开裂了。如下图:

看了一下c通道显存的同样位置电阻是个0欧姆的电阻,翻料板找到一个电阻。

换好了在上机检测通过,进系统驱动正常,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个软件发出来

网友:
求这个软件来

网友:
还好没坏重要的on东西

网友A:
测显卡的软件是啥啊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显卡的软件是啥啊老板

屏幕左上角不是有 mats

楼主:
避免发外链嫌疑,要软件的发私信吧!

可4,兄弟们只要软件,不打赏吗?求打赏!!!!

@jbm1 @zshunta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显卡的软件是啥啊老板

私信已发请查收

网友:
我也想要啊

网友B:
老板,软件给俺也来一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软件给俺也来一份吧!

已发站内消息,请注意查收!

网友:
给俺也来一份

网友:
显存检测软件Mats ,百度一下也有

网友:
楼主厉害 ,竟然全是电阻坏,是不是原主人手痒?之前修片GTX660修了一星期,开始无显存,换PWM后正常,用了两天内核没,显存没,然后5V故障测试时上下跳动,然后炸核心供电,换核心PWM和MOS管5V用1117弄上,现在天天吃鸡,终于不用集显了。

网友(2021-02-20):
请问有A卡测试显存定位工具么?有Rx560 HD5770故障卡,都是偶尔开机,冻屏/黑屏。猜测也是显存相关故障。

网友:
如何确定问题显存的具体位置?

网友(2023-10-20):
楼主牛呀,修好就是大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