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P硬改32M+512M后烧了功放

楼主(2021-01-08):
无聊自己改K2P 我的是A1版本,改了32M flash,然后又折腾买了一个512M的内存,第一次焊接的时候应该是BGA焊盘短路了,插电 只听见啪的一身,LED灯烧了,然后一个QPF4519也烧了,
后面焊好内存,赶紧上电,还好,还能开机,刷入openwrt,能识别32+512内存,测试wifi,发现问题,2.4G和5GWiFi信号特别差,手机靠近路由器才一格,走几米连wifi都连不上,有没大神指导下维修,是不是把射频功放全部换掉就好了,另外有没砖块,便宜点

网友A:
不要折腾了,没有一定的功底,搞不定的

网友:
折腾前也不预估一下自己的技术和风险值,扔了吧

网友:
撸了两个K2 ,用着还行 。。。

网友:
配置不错功能还是强大,做个有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呵呵,我还有四个K2、两个K2P/a1、一个K3C吃灰,卖了麻烦不值钱,也不想折腾,放着当电子垃圾,路由器太多用不了,现在主力AC88U,过了爱折腾的年纪了

网友:
换功放芯片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C:
我倒是有个坏的,但不确定除CPU的其他有没有问题,CPU是改USB呗静电击坏,吹下来掉点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还有四个K2、两个K2P/a1、一个K3C吃灰,卖了麻烦不值钱,也不想折腾,放着当电子垃圾,路由器太多 ...

50包邮 解君愁

网友E:
一步步来先固件在电压在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0包邮 解君愁

不卖,不值钱还麻烦,以后过时了就拆开看看扔垃圾桶比较省心,这些路由到手通电都不超过几小时,反正也是白漂来的,K2是10元一个买的

网友F:
看看我的帖子练习下再下手不迟,量下功放供电看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卖,不值钱还麻烦,以后过时了就拆开看看扔垃圾桶比较省心,这些路由到手通电都不超过几小时,反正也是 ...

宁愿丢垃圾桶 也不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个坏的,但不确定除CPU的其他有没有问题,CPU是改USB呗静电击坏,吹下来掉点 了 ...

出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折腾了,没有一定的功底,搞不定的

应该可以搞定,如果有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步步来先固件在电压在考虑芯片问题

供电没问题就是功放确定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的帖子练习下再下手不迟,量下功放供电看正常么

供电正常

网友:
与其丢拉基桶不如造福坛友

网友:
把功放拆了,功放信号输入的地方飞假天线出来测试,有信号就是功放坏

网友:
改内存有什么用?我还嫌它费电,没有风枪,不然我就吹下来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