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快餐盒盖搭建极低成本的多种运动方式实验平台/机器人

楼主(2021-01-08):
吃完快餐粥,除了粥的味道不错之外,我对个快餐盒的圆盖子产生了兴趣,能否做个极低成本的简易机器人呢?也许只需要二十元左右

next

楼主:
安装好四个N20小电机,希望以此作为一个简单的实验平台,试试各种不同的运动方式

网友:
插一jio,快点更

网友A:
这种是拍脑袋的想法。四个轮子,不能保证在同一面上,或者地面(桌面)没有这么平整,轮子不能同时接触地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拍脑袋的想法。四个轮子,不能保证在同一面上,或者地面(桌面)没有这么平整,轮子不能同时接触地面 ...

三个轮子着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个轮子着地就可以了.

三个轮子的控制和四个轮子的控制是不同的。你不可能按四个轮子的程序控制三个轮子的运动,即使要能控制,要加上好多判断,比如哪个轮子是空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轮子的控制和四个轮子的控制是不同的。你不可能按四个轮子的程序控制三个轮子的运动,即使要能控制, ...

盲猜分成两组.
左右两轮负责前进后退.
前后轮负责转向.

网友C:
想法不错,赶快干

网友D:
这样放电机,除了转圈之外,往前后左右哪个方向走都有轮子会蹭地啊。

网友E:
好家伙,开门就王炸,没咋地四个N20就出去了。这碗粥喝的有点咯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拍脑袋的想法。四个轮子,不能保证在同一面上,或者地面(桌面)没有这么平整,轮子不能同时接触地面 ...

 老师眼光犀利,确实是拍脑袋偶然的念头,只是想试试......不知是否能走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轮子着地就可以了.

呵呵,纸盖有点软,哪里能着地也搞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轮子的控制和四个轮子的控制是不同的。你不可能按四个轮子的程序控制三个轮子的运动,即使要能控制, ...

老师分析的对,可能最适合的,只有四只轮子一起动的原地转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分成两组.
左右两轮负责前进后退.
前后轮负责转向.

要试试看,是个好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赶快干

谢谢鼓励,电脑的二手显卡突然不亮了,今天早上换了个显卡,才能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放电机,除了转圈之外,往前后左右哪个方向走都有轮子会蹭地啊。

圆形底盘,也只能这样放电机了,当时想法是做个简易实验平台,实际试试各种运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开门就王炸,没咋地四个N20就出去了。这碗粥喝的有点咯牙

不是王炸,咸鱼上淘来的二手N20,还有好几十只呢

楼主:
二套电源系统(3.7V升压为5V),二个电机驱动模块MX1508,Arduino nano

楼主:
快餐盖的空间有点小